电工电气
判断直流电机的好坏?

楼主(2007-05-06):
是不是像交流电机一样量量它接不接地,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差不多吧

网友B:
直流电机还有更多的检查内容,电刷的磨损、电刷的位置、电刷的压力;换向器的磨损、片间绝缘、绕组与换向片间的连接;电刷的火花等,它比异步电机的检查、维修、故障判断内容多、难度大!

楼主:
谢谢刘工了,
现在我们都用590控制了,
它的性能好,
可我们只会一般的操作,

网友C:
判断直流电机的好坏我觉得和异步电机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可通过摇表可分别测定子,转子的对地情况,如大于0.5兆,用万用表测了换向器的片间阻值相同就可使用.但要注意的是要定期检查电刷的磨损情况,做到定期更换,以免电刷坏而造成线圈或换向器坏,还有就是也可从电刷的火花也可判断电机是否正常,一般火花大,电机或电刷等有异常,反之,则正常.

网友D:
厉磁,,电枢无接地.铜头升高片外观无烧蚀.应大致判定为好..具体要加电,看看火花,电流,,,,,,

网友E:
请问如果直流电机使用过程中励磁电压升高(我是指一两个月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目前我们的电机励磁电压有210VDC。

网友F:
用励磁调速吗?励磁靠什么控制?

网友G:
你说的直流电机大概是他励式的,通过晶闸管输出电压的高低来控制励磁电流的大小,达到调速的目的.至于励磁电压升高,可以看一下铭牌的额定植是多少.

网友H:
转子短路的时候会很麻烦,火花在短路点大,直流的比交流的多很多东西检查!

网友E(2007-06-05):
谢谢各位了,我的电机是西安电机,Z4系列的他励直流电机,其励磁额定电压为180VDC, 电机是用SIEMENS 6RA7018直流驱动器控制的,此电机励磁是采用励磁电流控制。不知道采用励磁电流控制的情况,励磁电压在多大的范围内变化才是正常的,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