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肯VACON NXL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5-06):
我遇到一台威肯VACON NXL系列 1.5KW 380V 变频器
运行2分钟后,报警F1 34故障 。说明书说是:内部总线通讯问题。
现在问题缩小到了是驱动板那一块的问题。不知道是那些器件的原因。
电机运转2分钟就报警F 34了。请专业人士给于小弟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hzvacon@126.com

楼主:
确定不是设备外围问题,
是变频器内部故障所造成。并且确定是变频器驱动和开关电源那块
扳子上的问题。但是就不知道是哪个器件和IC会引起,《内部总线
通讯问题》的故障。还请高手指点。变频器刚刚过保修期,现在就坏了。真的很郁闷!

楼主:
当故障出现以后,发现驱动板上的两个继电器,反复的熄合动作的声音。这个时候显示板上显示FI 34

网友A:
你有联系方式吗,请发到我邮箱,我会让VACON工程师和你联系!

网友B(2007-06-27):
变频超市:
请帮助解决问题,不要说没用的

网友C:
TO:一个农民
你可以帮我看一下VACON NXL系列 1.5KW 380V 变频器 上开关电源部分,我在维修的VACON NXL系列 7.5KW 380V 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炸机严重,开关管K1413右脚旁2个电阻炸没了,不知是多少欧?起振芯片也炸没了,不知什么型号?谢谢你

网友C:
哎,碰到一个卖狗皮膏药的,一个农民,你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C:
vacon 变频器的悲哀呵,0512-62836630-售后服务部,vacon的服务不错?天底下的笑话,本人在维修一台NXL7.5KW/380V的vacon 变频器,由于开关电源炸的很厉害,打电话0512-62836630-售后服务部去咨询,K1413旁2个并联电阻和1个芯片,不巧刚碰到2个上了年纪老老眼昏化的技术员,说看不清板子上的电阻和芯片器件型号,不告诉就不告诉好了,你何必如此呢?多累啊,我已明确告诉客户,vacon 变频器是一次性的产品,买不到该变频器的配件,建议报废,更换其它品牌的变频器,vacon 变频器的悲哀呵

网友C:
当然比你厉害,不问你也照样搞定,放心吧,已搞定

楼主:
大牌子的变频器售后服务。、
他们一般不会告诉你那么详细的。如果你问他们参数调试的话, 他们可能还会告诉你一二,如果你问他们里面电子器件,以及电压等参数。他们一般不会告诉你的,也许他们里面的这些只对调试熟悉吧。像你这样修电子器件的他们却很少。除非你找到生产基地那里的维修工人才知道。一般的售后服务那里都是到现场换板子的。像你这样的器件维修,他们很少那样维修。所以个别的参数,不知道。或者不回答你。也可以理解。也许他真的不知道。

网友D(2009-05-12):
vacon 变频器售后服务如此之差,如何拓宽中国市场?不知楼上这位朋友的F1 34故障最后查到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E(2010-09-07):
求购VACON CX系列变频器主板一张 型号为PC00061A功率132KW有的话请联系13996117556

网友F:
楼上的 我做vacon的变频器,可以联系我QQ875118535 你的板子我能提供

网友G(2011-02-24):
VACON配件可以找我.QQ843096268

网友H(2015-03-01):
驱动板
换了就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