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300通讯高手来看看啊!!!!!

楼主(2007-05-06):
CPU313-1 CP342-5下挂两个200EM277模块,现在通讯OB1通讯模块程序编写不对,程序下载之后313SF红灯亮,且不能RUN。另外CP342-5的BUSF闪,RUN绿灯亮。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能否给我一个正确的OB1发送和接收程序块,谢谢,我的信箱zjh2006@126.com.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硬件组态有问题,你再检查一下你的软件硬件组态的地址,以及你的现场硬件组态的接线是否接好!

楼主:
经你的提醒,我发现我导入的是SIEM089D.GSD,拉出来的EM277的型号是6ES7 277-0AA20-0XA0,而我的硬件是6ES7 277-0AA22-0XA0,是不是因为这个而出现的故障呢?
你们若能找到对应的277-0AA22-0XA0 GSD 文件就发到我邮箱里,chenglong6489@yahoo.com.cn
谢谢大师们的指教!!!!!!

网友B: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而且EM277的DP网络在S7-300中不要编写任何程序,只需要组态,设好偏移地址,直接相互读取就可以啊

网友C:
只下载硬件组态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兄弟,300里不要编程,可是200里要编程的。要不肯定通讯不上

网友D:
兄弟 你做的PLC什么方面的应用啊?

楼主:
各位大师,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确实不是gsd的问题。而是我的通信程序块不对,出错了。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