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高速脉冲输出转换成0-10V电压信号?

楼主(2007-05-06):
本人正在替朋友设想一套设备的控制系统改造方案,初步设想为:选用西门子S7-200 PLC CPU222+TD400+三台三菱F740变频器,设计要求:通过TD400可以随时的修改工艺参数和两台大功率变频器频率,另一台小功率变频器的频率必须在停机状态下设定,不允许在运行过程中修改;由于想节约成本,不再增添模拟输出模块,所以想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通过F/V转换后作为两台大功率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另一台小功率的变频器频率给定由RS485通讯给定,由程序控制进行 PPI/自由口通讯 的切换,当在停机状态下,对小变频器进行频率设置确认后,RS485线路即由PPI通讯方式转变为自由口通讯方式,由程序控制通讯端口对变频器进行频率设定,设定完成后又将通讯线路返回到PPI通讯模式!
问题1:有没有这种F/V转换电路,且分辨率要在1/500(频率分辨率在0.1Hz)以上?
问题2:对于PPI与自由口通讯切换这种设想是否可行?

网友A:
有F/V模块,频率-----》电压变换模块。网上查一下。

楼主:
对于PPI与自由口通讯切换这种设想是否可行?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B:
用PLL电路,现在市场上有这类集成电路,13821648744.孟先生

楼主:
请问有这类集成电路的具体型号和案例吗?

网友C:
永宏PLC有专门的转换指令,加QQ:450617666

网友D:
晕,买模拟量模块处理多好

网友E:
有F/V模块,频率》电压变换模块。

网友F:
选择运行频率由输入脉冲频率来设定的变频器。

楼主:
可是我的变频器(三菱F740)并不支持脉冲输入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7-5-11 22:23:00 发表的内容:
  有F/V模块,频率》电压变换模块。
--------------------------------------------------------------------------------------------
请问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G:
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

网友H:
用模拟量模块

楼主:
正在考虑成本问题呀,老兄!

网友I(2011-03-10):
我有一台英威腾变频器,有脉冲输入接口,输入脉冲没有响应,望高手指点

网友J(2011-07-29):
调节占空比.....

网友K:
松下的变频器就有利用脉冲输入来调速的功能。

网友L:
直接把脉冲接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上试一下,如24V的脉冲,占空比是42%时电压就是10.08V。脉冲频率调高一些更能让电压平滑。试一下吧,如效果好的话分享下xubqat@163.com

网友M:
既然用485联机了,为何不全部用485通讯呢?只要分配一个三个变频器的地址就可以.多方便?

这个可以用PLC输出不同占空比的脉冲,在脉冲后面并联电容,再接入变频器模拟量,这也应该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N:
LM331集成块可实现 V/F 与 F/V 转换,可以试试。

网友O:
应该可以的,用RC滤波电路,也可能叫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