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空开老是跳停不知是否与三相不平衡有直接关系?

楼主(2007-05-06):
我们厂的总空开老是跳停,尤其是十几台电焊机都开是比较明显,空开容量也不小,测量发现
三相电压不平衡,我分析是焊机只有两根线,这样无序的接下来就造成三相不平衡了.不知各位高手怎么认为?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如果三相中有一相电流超过额定值,就可能会跳闸,而不是一定要三相都超过!!

网友B:
三相不平衡肯定是有关系的啊,你用钳表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