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高手请进

楼主(2007-05-06):
我用的西门子模拟量输出(322,5HB01,0AB0)模块输出4~20mA的信号给变频器的频率输入信号端,为什么输出后的信号不停的在跳动,十分不稳定?请高手指招!

网友A:
有干扰
e用屏蔽线,最好穿管

楼主:
我用的是屏蔽线,正规的西门子双绞线,但是就是这样

网友B:
你的问题不确定,别人很难回答,到底是程序里面的给出量的数据,还是输出的4-20MA不停的跳动。控制方式也不清楚?PID?还是其它方式?

网友C:
首先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1、PID输出就这样?
2、PLC输出就这样?
3、PLC输出正常,到变频器后这样?
4、到变频器后正常,变频器跳动?

网友D:
你的问题太模糊了,监控PLC的模拟量输出以及检查你的程序。

网友E:
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F:
PLC的输出段本身就是数字信号。怎么会跳动呢?是否电压不稳,或者线路接触不好?要不你好好查你的程序吧。

楼主:
我是PLC的模拟输出端直接接的是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变频器的显示LED上的值在不段上下波动,波动幅值是+_0.001,WINCC的数据传给PLC模拟输出,接线肯定没有问题,至于是否是输出的4_20mA信号有问题我判断不出来!

楼主:
更正:波动幅值是+_0.01Hz

网友G:
波动幅值是+_0.01Hz
很正常的。变频器本身就是个大干扰源。你送过去的信号一点波动都没有,那才不正常。

网友H:
这样的波动是小的了,有些电源不干净的地方还+_0.5Hz

网友I:
属于正常范围,如果用通讯做,就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J:
这还算跳动,
想发射航天飞机啊!

网友C:
PLC模拟量模块给定变频器的频率,在小数点后第2位跳动是非常正常的。偶尔还可能会变化到0.1Hz,但如果太大就不正常了。

网友K:
最好在输出点和变频器间加一继电器,防止PLC输出电烧坏!

网友C:
晕!模拟量继电器???

网友L:
老菜鸟是高手,我同意他的意见

网友M:
波动0.01HZ应该没问题吧,我用电位器控制它波动还得0.1Hz呢.

网友N:
没有绝对的!这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C:
不敢当,过奖了。

楼主:
都是高手,我问过西门子的朋友,他说是正常的,谢谢大家,哈哈

网友O:
变频器在小数点后第2位跳动是正常的。偶尔还可能会变化到0.1Hz

网友P:
看看模块的接线是否正确,0线是否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