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下步进电机工作原理的资料

楼主(2007-05-06):
谁能提供一下步进电机工作原理的资料.
我在旧的打印机中取下一个仍然好使的步进电机,它有四根引线,从其它一些资料中得知,它们是两对线圈,但是却不知道是如何工作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建议去论坛精华区看看,或者找一本控制类电机的教科书翻翻。

楼主:
能告诉一本比较基础点的书名吗?

网友A:
你可以查查“王宗培”教授的书,他是国内一流的老一辈步进电机专家。

或者就按“运动控制”和“数控”等关键词检索网上书店或(国家)图书馆。

网友B:
           俺不知道,俺也想知道。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我有机会去弄本看看.

楼主:
我这有个型号:QH4-4307 01
STP-42D265
1.8 DEG/STEP 1.9V 0.7A
的步进电机,共四根导线,1和3为一组,2和4为一组,想问问,这种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是不是1.9V,我接的5V电压后能够旋转.
我试验了一下,用其中一组线圈就可以使步进电机旋转,那为什么还在电机上装上了两组线圈呢?

网友A:
步进电机!用一组线圈接5V就可以使步进电机旋转?第一次听说!

至于为什么用2组线圈,等你找到资料看过之后自然就明白了。

楼主:
资料不好找呀,我现在还在找呢,我所谓的一组线圈就是将正负极反复的颠倒接,就是这么一组线圈,好像是我没有说明白呀.

楼主:
补充一下,我提供资料的电机是废旧的打印机上拆下来的,是日本产的.

网友A:
"所谓的一组线圈就是将正负极反复的颠倒接"——原来如此!

你这样操作,相当于交替给步进施加180度电角度的驱动,电机必然会动,但是未必能够保持连续单向运转,很可能时正时反,因为每次动作后,电机进入一个平衡态,下次反向通电后,到底往左还是往右移动,取决于上一个平衡位置的准确程度,上次朝哪偏,下次必然朝哪走,但是每次偏向哪边确实随机的。

如果你真的有幸让能通过某相绕组使电机连续单向运转了,别急,试试另一相绕组,可能就不那么幸运了。而且一旦带载,情况又有可能变化。

总之,这种方式不能使电机可靠地连续单向运行,而且几乎没有带载能力可言。这也正是是为什么还需要另一相绕组的理由,两相绕组按确定的相序互相切换,可以提供与上一平衡位置相差90度电角度的驱动,因而可以从机理上保证电机的连续单向运行和带载能力。

楼主:
听你这么一讲我就是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要用两相绕组了,真是受益匪浅.
如果是相差90度电角度的话,那是不是一相动作完成后,可以保证另一相的方向,也就不会造成反向了.

楼主:
那正常的运转中,步进电机一相的连续两次输入的相位是180度呢,还是0度?

网友A:
两相电机混合式电机,2相4拍工作时,相序间电角度差正好是90度,一个相序的动作完成后,只要不换向,后序相序必然是可以保证沿着既定方向运行的,绝不会造成反向。

那正常的运转中,对于混合式步进电机而言,一相的连续两次输入间的电流一般是反向的,因而相位一般180度,而不是0度。

如果是反应式电机,原理上将,电流反向的驱动意义不大,因而相应的会是0度。这也是三相步进电机,反应式电机一般只用3相6拍运行(即使3相12拍运行,也只能达到3相6拍的运行效果,白费功夫!);而混合式可实现3相12拍运行,令步矩角小一倍的原因所在。

网友C:
看了波恩的回复受益非浅.好贴子.!!

网友A:
在其位,某其正。版主义务使然,知无不言嘛!其实从论坛中,我也一样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许这就是工控网运控论坛的魅力和使命所在。

愿大家多多支持,群策群力,使运控版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价值:交流的价值,展现的价值,科普的价值,学习的价值,指导的价值,成就网聚人气的互动体验,共促进步的技术平台。

楼主:
波恩,我感觉你的步进电机方面的知识已经够多的了,你应该发一个贴子,主要从你个人对步进电机的了解,来论述一下步进电机的原理、应用方法及使用前景,毕竟书本上的东西是死的,希望从你的经验中得到书本中得不到的知识。

网友A:
To “猎隼”:这样帖子论坛中已经有不少了,有些还是挺不错的精华贴,有兴趣可以搜索查阅,本人就不必再添乱了。

网友D:
在搜索引擎上搜一下"steppingmotor pdf"
有一篇较完整的电子书。

楼主:
我已经找到了一本电子书了,先看看再说吧,谢谢了.

楼主:
相数:产生不同对极N、S磁场的激磁线圈对数。常用m表示。
这个步进电机的术语我怎么有点看不懂?

网友A:
哪儿的概念?上下文如何?

楼主:
我也忘了,是刚才在其它的工控网上无意间找到的,"相数"是步进电机的术语的,在百度上也能搜到这样的关键字,但我没有看懂它的作用.

楼主:
是这个网址上面说的.
http://hi.baidu.com/jdcxs/blog/item/489507dbdf6f2767d0164e96.html

网友E:
相数:产生不同对极N、S磁场的激磁线圈对数。常用m表示。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一共有几组线圈的意思。或者,拆一个步进电机看看?

网友A:
哦!就是几相步进电机的相,原理上讲确实如彼,只是说的有些嘬,反倒令人疑惑了。

楼主:
那我手里这个电机是两组线圈,共两对引线,属于2相步进电机对不对?
如果1组线圈就是1相的话,那为什么还提到激磁线圈的对数?

网友A:
所谓“激磁线圈”,在此当指步进电机的初级绕组线圈,激磁的提法未必严谨,而且容易与他励直流电机中的励磁混淆。

楼主:
那我手里这个电机是两组线圈,共两对引线,属于2相步进电机对不对?
如果想要保持步进电机的旋转方向,是不是需要在A相脉冲还未结束且步进动作已走完一步时B相脉冲也得随之进入?

网友A:
正确!可以采用A-AB-B-BA的2相4拍相序循环方式,或2相2拍,或2相8拍等等。具体情况建议查阅书籍资料,或浏览论坛旧贴,尤其是精华贴。

楼主:
2相8拍怎么组合呀?

网友A:
那就列全点吧!

2相2拍:单极性驱动:A-B;双极性:Ab-Ba。
2相4拍:单极性:A-AB-B-BA;双极性:A-B-a-b,AB-Ba-ab-bA。
2相8拍:只有双极性:A-AB-B-Ba-a-ab-b-bA。

其中大写A,B表示正向电流驱动,小写a,b表示反向电流驱动。

楼主:
8拍的话,那驱动脉冲的控制就比较复杂了.
8拍与2拍相比,它的步距角变小了,相对于精度就高了.

网友A:
是啊!必须双极驱动,至少多一套功率管。因此,出现了一种内部相带布局与2相电机基本相同的,带中心抽头的4相电机,可以部分起到简化驱动的作用,原来应用也不少,不过现在好像不太多见了。

楼主:
相比而言,我感觉还是2相4拍比较实用,精度还是控制方面都不错.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知道怎么用单片机编程控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