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5-06):
我司刚有一台三星变频器,搁半个小时会显示过载,它只带动一个电机,用手转动电机无太紧现象,请指教怎么修理

网友A:
不要盲目怀疑变频....确认电机是好的或者换电机再说...

网友B:
可能是过热和电流检测问题

网友C:
变频器本身的质量问题
换换试试
实在不行
用正弦的 找我

网友D:
把运行参数检查一遍,拿卡表测一下实际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