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编码器脉冲输出的倍频电路

楼主(2007-05-06):
编码器脉冲输出的4倍频电路在编码器不匀速的情况下会不稳定吗?有人说是要匀速情况下才会稳定,也有些人说可以用,给搞糊涂了。希望用过的解答一下

网友:
"有人说是要匀速情况下才会稳定"
个人认为,这是错误观点。

网友A:
我们常用的方波脉冲输出的编码器有a、b两个相位正交(90度相位差)的信号输出,而且这两个信号的占空比均为50%,这样旋编在转过单位分辨率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随时间交替的两个上升沿和两个下降沿的信号输出,说白了,本来就有个四倍于光学分辨率的电信号输出!至于你是要计一个数还是计四个数,就是你的选择权了!

楼主:
楼上的高人,有没有这种四倍频的电路啊,翻了整本的数电也没有找到,网上也还没有找到,唉,只怪当初没学好,忘得太快。如果有,给我发个图啊,谢了。急用哦
Email:yaolei121@sina.com

网友A:
电路也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既然楼上的有用到,不妨提个思路给你,请参考:
将每路信号反一下相(变为两路),再分别微分一下,就可以得到每个信号的正负两个边沿;
四路信号将负脉冲钳位,正脉冲或起来,再经过一个单稳电路整型,就可以得到4个正脉冲了。
处理的过程中因为微分和单稳牵扯到时间常数,要根据你的信号频率来选择。

楼主:
谢谢酒月,好像有点复杂,不知如何确定时间常数。有没有专用的集成芯片,具有倍频和辨相功能的?

网友B:
一般的数电书上确实没有,不过随便找一本“光栅与数显”、“伺服控制”、“常用传感器”、“运动控制”、“数控系统”等等方面的教科书,都可以找到经典的四倍频电路。

网友C:
《单片机应用技术选编8》里有文章介绍,但是这些介绍(包括楼上的思路)都并不实用,主要表现在不防抖,既要四倍频又要防抖,电路很复杂

网友:
你要干什么用的电路?这东西应该只是计数用的,不需要真的得到4倍频率的方波。

网友B:
所谓放抖电路,一般在功能上是与倍频电路分开的,也许最终可以封装在一个器件里面,有兴趣的,可以参考avago的编码器接口芯片HCTL-2000/HCTL-2016/HCTL-2020原理。另外,在理解放抖电路和倍频电路原理的基础上,也不妨用FPGA或CPLD之类的可编程器件自己实践一番,至少可以通过仿真验证一下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现在看来不用四倍频电路了,对方给我的编码器4096P/R,我想够了。有个新问题出现,由于编码器分辨率高了,我对我的系统算了一下,输出频率变高,我现在的PLC双相计数最高频率只有20KHz,我打算改为单相计数,现在需要的是辨相电路,不需要倍频,谁知道哪里能找到吗?谢谢

楼主: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7-5-8 9:13:00 发表的内容:
所谓放抖电路,一般在功能上是与倍频电路分开的,也许最终可以封装在一个器件里面,有兴趣的,可以参考avag…
--------------------------------------------------------------------------------------------
以前也初步学过CPLD,学了一半就又终止了,见笑了,呵呵

网友B:
"以前也初步学过CPLD,学了一半就又终止了,见笑了,呵呵"
小意思,不必在意的,学以致用是关键,将来有需求,再捡起来不迟。

网友D:
编码器的内部电路加一个集成电路就可以了。联系电话:0510-85582322陈先生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亿万小伙在 2007-5-11 13:03:00 发表的内容:
编码器的内部电路加一个集成电路就可以了。联系电话:0510-85582322陈先生
-----------------------------------------------------------
陈先生,你的意思是不是加一个集成电路就可以了?什么价格?能给我发份资料先看看么?邮箱:yaolei12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