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子齿数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7-05-06):
齿数=360度/步距角*定子想数*K=360度/步距角*拍数(K为状态系数,相邻两次通电相数一致时K=1,如单、双三拍时:反之则K=2,如三相六拍时。
步进电动机的转子齿数和定子相数越多,则步进电动机的运行拍数(部数)越多步距角越小控制越精确。

网友A:
三相十二拍时,如何?在混合式步进系统中,不只要考虑通电相数,还要考虑通电方向。

转子齿数和定子相数多,有好处,但太多也就累赘甚至起反作用了。比如齿数,受限于齿密度,过密则反而降低磁场效率,导致出力体积比下降。不如相数,会增大驱动电路的复杂性和成本,进而抵消能够带来的转矩增加(有限)和平稳提高的优势。比如,5相电机,目前用量就在下滑,华中过去还做过十几相的步进电机,但最终也就作为科技成果,缺乏应用,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