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pe线的地位级别

楼主(2007-05-06):
电气设备pe线如果当有而没有是哪种缺陷。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气设备pe线就是一般设备里3相5线制的接地线。如果该有而没有,那么后果是很严重的。

网友B:
问题不太明白?!@#$%把问题说清楚哦

网友C:
如果变压器是三相四线,零线接地的系统,那么PE线有没有无所谓。如果不接地,那就得有PE线了,否则不安全。不过现在重工业都是零线带接地的

网友D:
 夜雨秋寒先生,无论啥系统(tn.tt.it)都应有pe线,只是要求不一样。对吗/

网友E:
电气设备pe线就是一般设备里3相5线制的接地线,刚从一楼学到的,谢谢一楼!!

网友F(2007-06-08):
无论采用哪种供电系统,供电系统有没有PE或PE怎么接法,那是供电系统的事情。

电气设备是必须有PE才能提供一些安全防触电措施和系统的抗电磁干扰措施。

网友F:
严格说只有TN-S(三相五线制)系统有单独的PE线,其它供电方式都不能叫PE

网友G:
只是PE和PEN的区别!PE在配电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F:
楼上没错,零地合一的叫PEN,不叫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