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分析分析主开关跳闸及电机线圈烧毁的原因?急、急、急!!!!!!111

楼主(2007-05-06):
我们现场有三台水泵各为90KW(额定电流164。3A),两用一备,昨天突然出现跳闸,自己回路上的热继和空开没有跳闸,而把上级三个电机的280KW(3VL5750-1DC36,整定500A)总开关给顶跳了。重新合闸后,电机开始正常运行。
大概3个小时以后,上述现象重新出现,但是合上总开关后,首先启动A泵,出现A泵自己的主开关跳闸,热继没有动作,检查发现A泵电机的一项线圈烧毁,把水泵打开后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说明负载没问题,电机的轴承也没有任何问题。经分析可能:
1)电机电源缺相(缺相只可能接触器或开关的触头某一相虚接,因为检查电缆连接的各个接点完好),但是运行2——3年了,而且上述元件都是施耐德产品,感觉应该没问题,
2)电机绝缘老化或者电机质量差了。
大家帮分析分析能不能还有其他原因。

但使我不能明白的是
1)为什么电机不跳自己的开关,而把上级开关给顶跳了,而且出现2次;
2)现在摸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这是否正常?
3)280KW(3VL5750-1DC36,整定500A)这个开关的选择是不是有点小了?
4)现在的C泵,三相电流170A左右,这样长期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运行,对电机是否有不良影响?
5)现场运行电压为373AC,这算不算低电压?

望各位前辈能给指

晚生先谢谢大家了,因为我们的水泵是冷却用的,不能随便停车,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可能引起大祸。

现场非常急处理次事,望大家能帮帮忙,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上面的老师傅,我感觉你太相信你的热继了,有没有看它是不是好的呢?热继应该是电子的吧!
电机烧了我感觉是你的电机不太好了,第一次跳闸就应该先用手摸摸电机有没有与别的温度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每台都去测量不太现实,我感觉那台机应该是烧的那相匝间绝缘不太好了。你第二次再送电肯定可以运行一定的时间。
你说的上级的开关跳闸,看你说的意思是你的总的开关不仅是带了一台280kw的,还有下面三台90千瓦的呢,要是真是那样的话,在正常运行的时间不会有事情的,但是一旦有故障,特别是象电机匝间短路它不会一下子出现很大的故障电流,你这个电流在随着时间增大,还没有达到你下面那个开关跳的电流大小,但是线路总的电流已经达到了你上面那个开关的保护值,很有可能是这样的。
你要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至于你说的电压,三百气十多是小了一点,但是这个和你的这个鼓掌应该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说的三百八已经是规定的最低了。

网友B:
缺相,过流保护不到位引起总空开跳,第一次跳闸时就应检查电机了

网友C:
1)为什么电机不跳自己的开关,而把上级开关给顶跳了,而且出现2次      (选行太大)
2)现在摸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这是否正常?
3)280KW(3VL5750-1DC36,整定500A)这个开关的选择是不是有点小了?
(用钳表量)
4)现在的C泵,三相电流170A左右,这样长期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运行,对电机是否有不良影响? (有,请调小流量到额定电流值)
5)现场运行电压为373AC,这算不算低电压?(不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你说的意思是你的总的开关不仅是带了一台280kw的,还有下面三台90千瓦的呢" ----280KW是三个90KW电机的总开关,而不是不仅是带了一台280kw和下面三台90千瓦。

因为我们的现场没有时间给您处理问题,必须保证冷却水的供应(3分钟内必须恢复),否则可能引起更大的事故。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分析,“现在摸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这是否正常”,这个热量来自那里,是触头熔焊产生电阻引起发热还是热磁元件产生的热量????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想这个还要看你的开关柜的工作环境,环境温度是多少度呢,一般我见到的这种水泵房就有三十好几的温度,我想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要不摸摸主线有没有明显的发热呢

楼主:
非常不幸,我的冷却水站,又出现跳车:
电脑HMI历史曲线查询,发现如下现象:
   1)0:44左右,泵B停止,1:33分左右泵A泵停止,而上述两泵出口阀门DV201和DV202处于全开状态;
   2)压力PI105从1:17分从7.5KG开始下降,到1:53分压力降至最低;
   3)FI103从00:25流量924m3/h开始下降,直至1:03分左右降至最低点,该曲线为比例斜线,持续大概38分钟;
   4)经当班值班人员讲,上述泵回路没有出现开关跳闸及热继动作;

   我想问的是:FI103为什么成比例缓慢下降,而不是与泵的停止突然下降,而且持续了38分钟,就象变频变压调速一样,而且泵B和泵A逐渐跳闸。
   请问大家会出现是上级电压平缓逐渐下降,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而使泵B和泵A的接触器的线圈逐渐释放,而产生上述现象吗?
   真的很感谢大家,我现场已经让上述问题搞得浇头烂额,希望好心人能帮助帮助我!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D:
“A泵电机的一项线圈烧毁,”

1、这个电机是△接的,烧一相,说明电机是缺相烧的!
2、缺相的原因是电路某电器接触不良!可仔细检查,接触不良处有发热的表现;

网友D:
  “现在的C泵,三相电流170A左右,这样长期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运行,对电机是否有不良影响?”

1、由于电压偏低,电机电流偏大,但还可以运行,但要设法提高电压;
2、不知你处电压偏低的原因是离变压器太远;还是变压器出口电压就低;还是电机缺相运行后电流大造成短时电压低???

网友E:
为什么不用变频,顶上级开关是不是灵敏度选型的问题.建议用电机综合保护器代替热继

网友D:
     TO   晴川:

为什么要用变频器???

网友F:
A泵和B泵的管道有联系吗?

网友E:
变频可以保持恒压啊,对电机的保护也全面

网友G:
王琼
如果你没有动调阀门.
电网内又没有新加大的负载的话
应是你的电路问题.
能确定.烧毁的电机,其并联的几路绕组只其一相都均烧毁了吗?
是否找到掉相的原因和排除了.进线至机线路是否有压降?路里触头完好吗?
电压有点低.
有电容的话加个适当电容,
如果过载机会不在稳定运行区内,

楼主:
王琼A泵确实是电机绝缘老化,导致一相烧毁!
修复好之后,5。10,A泵恢复运行,B泵运行,C泵备用!
5。14出现跳车,现象同上:

“电脑HMI历史曲线查询,发现如下现象:
   1)0:44左右,泵B停止,1:33分左右泵A泵停止,而上述两泵出口阀门DV201和DV202处于全开状态;
   2)压力PI105从1:17分从7.5KG开始下降,到1:53分压力降至最低;
   3)FI103从00:25流量924m3/h开始下降,直至1:03分左右降至最低点,该曲线为比例斜线,持续大概38分钟;
   4)经当班值班人员讲,上述泵回路没有出现开关跳闸及热继动作;

   我想问的是:FI103为什么成比例缓慢下降,而不是与泵的停止突然下降,而且持续了38分钟,就象变频变压调速一样,而且泵B和泵A逐渐跳闸。
   请问大家会出现是上级电压平缓逐渐下降,当电压低到一定程度,而使泵B和泵A的接触器的线圈逐渐释放,而产生上述现象吗?

之后,A泵和B泵恢复运行,现在状态良好!
使我不明白的是,上级会出现电压匀速下降的情况吗?如果不是,还有什么现象可以产生上诉现象?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A泵和B泵的管道 出口为同一根母管!!!

网友G:
呵呵.电机绝缘老化烧毁与掉相烧毁是两个性质不同原因造成的呵
"A泵和B泵的管道 出口为同一根母管!!!"
就是说管网阻力没变?只能这理解了.呵呵
那只有电压下降.压不平衡逆序磁场.或谐波源造成转数下降
机出功率与转数的立方成正比的
机不在稳定区内运行,会胶着.停机的

网友H:
别把问题搞的这么复杂,像这种情况,先看看电机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或是管道上有什么异常,然后再看电路,电压,电流,等等,找不到原因了,把热继电器给换成电机综合保护器,这不贵,像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应该用热继电器的

网友I:
电机的绝缘热态和冷态不会完全一样.绝缘老化烧毁电机应该瞬间接地,那么接地相电压将被拉低.是否可以这样理解,280KW电机缺相运行,500A的开关,瞬跳用什么做的,还是与热继电器用热元件类似,280KW开关抽屉(GCK型)有40-50度左右,那么500A的开关瞬跳热元件长期运行时本身已处于准备好(动作)状态,280KW电机缺相之后电流突升,烧热已准备好热元件动作.瞬间接地发生在电压啥时候,正弦交流电压是在周期变化中的,瞬间接地时的这个时间点有没有达到自身开关的瞬跳值,接地没有从系统中切除时这个微小时间段内,电压,电流均在动态不断变化中,可以把这个微小时间段放大想象一下,系统内都在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理解是最前面电机热态运行中绝缘在逐渐下降变化,至启动时自身开关跳之前一次才直接完全接地。40-50度左右我觉得主要是接触器线圈在发热慢慢烤热其它元件,接触器线圈相当于一个不间断发热的小电炉。500开关小了,132KW有人配600开关,可以查电工手册。看看农民的脸再看看你自己的脸,你就知道长期超过电机额定电流运行,对电机是否有不良影响了?影响大小还与电机散热(电机本体运行温度)有关。高压小电流,想办法提高电压也能减小电机电流。

网友J(2009-04-28):
我觉得你应该把电动机、线路及控制电器的故障分开查找,375V的电压设备应该可以正常工作的。Q330312918Q如果你把这次故障做了详细记录的话,请共享!有时候,一次检修记录可以提供很多宝贵的维修经验的!谢谢!

网友K(2011-08-09):
我电机5.5千瓦2900转水泵,在这几天突然不间断跳闸,我判断电机坏,如是换了一台,可装上也一样,想请问师傅们,是不是保护器坏,还是其它什么。

网友L:
这种情况也要结合你的工艺管道和负载端也要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异常的情况

网友M:
应该检查管路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