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的指标

楼主(2007-05-06):
初来贵论,先请问个问题,直线电机的典型的几个指标:
1)最高响应速度?m/ms
2)一般推力能过多少Nm
3) 长度可达多少cm

网友A:
这个问题太泛了,直线电机的类型不同,大小不同,指标都会不同,如果把所有的指标范围列出来,一定是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全范围覆盖了,对于具体应用毫无帮助。

比如:
1)最高响应速度? 高达200Hz,1mm幅值,或者6~10m/s以上的线速度。
2)一般推力能过多少Nm?高达20000N;
3) 长度可达多少cm?可无限长。

有意义吗?!

所以讨论指标问题,最好指定一个阈,或者告诉大家打算应用的领域,这样才 可以有的放矢。

网友B:
版主对直线电机有丰富的研究,可否做一些简单介绍,或上传一些相关资料?我们公司已经着手使用直线电机了。

网友A:
简单介绍可参阅本版的旧帖,资料可检索有关文献或书籍。使用中有什么问题,再具体讨论如何?

网友C:
to  苏木:
     其实既然公司已经准备使用直线电机了,至于特性方面就没有再作重复的论述了。
    关键还是看具体的应该方法和场合。比如是水平使用还是垂直使用?垂直时,如何做好制动的设计?
    你用直线电机是采用了它的那些优点?是高速?还是大推力?还是看好它的定位精度?
    然后再研究研究如何做好控制的程序设计。
   个人感觉这样讨论的话,意义更大哦。
   毕竟国内采用的有限,希望能成为技术上可以交流的朋友。哈哈
如果有别的疑问呢,也愿意多多探讨。fanlishuang1982@163.com

网友B:
谢谢大家的提议,我会尽快理清思路,然后再来请教。我们主要是用在电子封装机上的。

网友A:
“电子封装机上”——估计会要求较高的速度或往复频次,因而绝对推力不是关键因素,但是系统的比推力很重要,否则无法保证快速性。

网友B:
呵呵,我们需要很高的加速度,什么是比推力?我是学控制的,对电机不太了解。

网友D:
    我在这里推介一款国产的直线电机厂家给大家。我之前调试过他们的直线电机,觉得性能方面能和国外的产品比。在性价比方面比国外的高。请大家多多支持国产产品。在此声明我不是这公司的。也不是枪手。

公司名叫:深圳市大族机电有限公司

网友A:
To “苏木”: 就是加速度。深圳大族、郑州微纳、北京慧摩森都可以考虑。

To“草帽路飞”:不知大族是否有自己的配套驱动。

网友C:
恩。还是先整理好,预期的参数,贴上来。这样大家就可以更好的讨论了。

网友E:
我是大族精密机电的,相对来说大族的产品确实不错,质量,性能,价格都不错,性价比高。就目前而言,大族自主的驱动正在研发当中,目前的产品仍在使用国外驱动,一般而言,我们的电机都能匹配国外知名厂商的驱动
如有咨询可联系本人
dingjb@hanslaser.com
0755-86161483
丁俊波

网友A:
“大族自主的驱动正在研发当中,目前的产品仍在使用国外驱动””——— 可以理解。
“一般而言,我们的电机都能匹配国外知名厂商的驱动”———这样的宣传未必合适,可能正反两面的效果都有啊!

另,听说大族的直线电机也是出自海归派技术体系,不知是否属实。目前有多大量?是不是U型的远多于平板式的?

网友C:
不知道,国内的直线电机厂家,在研发电机本体的同时,对于实际使用时有些需要制动的场合,有没有配套的解决办法.所以感觉舍勒佛集团这方面的确出众.依纳的直线电机,再加上自己在制动方面的优秀产品和经验,确实是值得国内厂家的借鉴.一方面要不断研发高质量的直线电机,同时电机的使用普及,也得帮助用户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哦.

网友A:
“所以感觉舍勒佛集团这方面的确出众.依纳的直线电机,再加上自己在制动方面的优秀产品和经验”———能否介绍一下相关的技术要点或特点,有何优势。

网友F(2009-02-01):
直线电机用脉冲控制比较好,还是模拟量控制比较好呢?

网友G:
直线电机用脉冲控制比较好,还是模拟量控制比较好呢?
就这两个对比来说,个人喜欢模拟量。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因人、因时、因事而异的话题。

网友A:
如果上了直线电机还用脉冲控制的话,可就真是弃本求末了!

网友H:
脉冲控制直线电机, 来算一下:假如最高速度10米/秒,分辨率0.001mm. 脉冲给定的频率就是10MHz。你信得过这样的频率不丢脉冲?

个人觉得直线电机最好采用实时网络的驱动器。

网友I:
北京元茂兴   也可以哦~~~~我是杜星

网友J:
To 波恩:

这个问题太泛了,直线电机的类型不同,大小不同,指标都会不同,如果把所有的指标范围列出来,一定是从小到大,从低到高,全范围覆盖了,对于具体应用毫无帮助。

比如:
1)最高响应速度? 高达200Hz,1mm幅值,或者6~10m/s以上的线速度。
2)一般推力能过多少Nm?高达20000N;
3) 长度可达多少cm?可无限长。

有意义吗?!

*****************************

非常有意义:

1.关于响应速度,根据电机的极间距及极对数,可以算出电机最高能响应的驱动频率,关系到系统的带宽

2。最大推力/动子质量=最大加速度,决定电机能达到最大加速度

3。电机并不是你想的能做到任意长的,还有很多非线性因素要考虑的。

网友A:
直线电机的极距和极对数与电机或系统的响应能力有直接关系吗?

针对平板式或U型直线电机会有什么样的“非线性因素”会导致“不能做到无限长”呢?

网友K:
西门子的1FN3直线电机在国内机床上有应用。

如果是贴片机,可能就用不上了。因为贴片机一般负载较小,频繁加减速,应该选择额定推力比较大的电机。

网友A:
1FN3为有铁芯结构平板式永磁交流直线电机,优势在于高推力,不过与此同时也付出了高惯性质量的代价,确实未必适合贴片机这样频繁起停的轻载应用,比较适合这类应用的直线电机类型应该是U型结构的无铁芯直线电机,特点是移动质量小,加速能力高,而不是高推力。

网友J:
1.直线电机的速度v=2*lp*fe (lp为极间距,fe为驱动信号频率)
-〉fe=v/(2*lp)
给出了最高速度Vmax,那电机能响应的最大驱动信号频率fe就确定了,这也就限制了系统的带宽了。
所以电机的Vmax和lp对系统的影响是可见的。
2.关于长度,理论上是可以做任意长,但是在实际生产安装过程中还是有些实际问题的,
比如说,编码器你不一定能找到无限长的吧,很多级磁铁/导杆拼一块时,也无法做到很直很平,这在高速运动时是会有问题的。
如果是付出某些方面的代价,那是肯定可以做得任意长的。
可能我说的也是有点太断章取义:).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要说的没说到一块。

网友A:
基本认同第2点关于实际工程应用对无限长的限制方面的看法

但第一点反映的只是与系统的最高运行速度相关的相电流驱动频率,这与典型意义上的系统带宽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L(2009-11-16):
直线电机的驱动与普通伺服电机的驱动有什么区别?模拟信号的输出是不是1vpp?

网友G:
直线电机的驱动与普通伺服电机的驱动有什么区别?模拟信号的输出是不是1vpp?

只在电机结构上有区别,驱动没有区别.第2问没看懂,1vpp,是增量编码器的常见信号规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