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件怪事了

楼主(2007-05-06):
有位朋友说:一根四芯电缆,一头没有接任何东西,另一头也只接了一相380V电源.结果用表测量没接的其它线头,居然有近300V左右的电压.电缆线绝对是好的没有问题.后来他们用了一根二芯电缆,结果还是一样.大家讨论讨论是咋回事???????????????????????????????

网友A:
非常正常,本人就曾见过,是感应电,一般情况下,电缆愈长,感应电压就愈高。

网友B:
对,我们有三根200米的电缆什么也没接,走在线槽里,可电压有200多伏啊!接上380的指示灯都很亮!

网友C:
指示灯是LED型的吧?

网友D:
正常,属于电容感应。高中物理上讲得明白:两根互相绝缘的金属极板可组成一个电容器,且与其相对面积成正比。两根绝缘导线效果就跟这原理一样的,而且导线越长,形成的电容面积成正比增大,电容量也就成正比增大。电容有什么特点?阻直流通交流,故而可以测出不通电的一根线也有电压了。如果电缆线中通的是直流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E:
应该就是感应电!

网友F:
是感应电,在好多场合不是有信号线不与电流大的主回路电一起的说法吗?就是这样的道理.我单位的一台记数器的信号线因受到强电流的影响而不记数了.

网友G:
线与线之间存在电容,它纯属于感应电。线越长表现的越明显。

网友H:
这就是感应电,工作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I:
这说明你的电缆线质量不好

网友J:
高手再指导一下,感应电有这么高吗?

网友J:
应该不会有电压才对,如果一跟线中有电流的时候就会在他周围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其他导线中就会产生电动势,如果没有电流应该不会有感应电动势

网友K:
按照楼主的描述实际上唯一通电的电线是没有电流的,因此不太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L:
对什么的电压是300多V啊?其实问题在这里!

网友M: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公司用的是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结果地线在两端都不接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试电压,一笔悬空另一笔测地线就有80多伏电压,要是把它和接地一测居然有180多伏电压,感应电真的有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N:
等于拿个电容,电容一端接380,另一端不接,这时你说有多少电压?因为电容是通交流隔直流的,如果你用一个内阻足够大的电压表测,那这个电压就会是电容另一端的电压。

网友O:
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接一个220v的灯泡,灯泡会亮吗?如果接一个220v的接触器,接触器会正常工作吗?

网友P:
这个问题你应该到初中物理论坛去问。

网友Q:
肯定是啦

网友R:
  人体静电可以达到几万伏,信吗?

网友S:
又长了点见识

网友T:
呵呵感应电吧

网友K:
Re:没有电流哪来的感应电?

网友U:
那隔离变压器当其二次侧开路时,它没有电流,但还是有电压的嘛。

网友V:
电压也不会超过300伏的呀?奇怪,如果我用几根电缆接在一起那不是有好几个电容在里面了?????

网友W:
接上电阻看看

网友K:
下面引用由阳正在 2007-5-11 15:08:00 发表的内容:
  那隔离变压器当其二次侧开路时,它没有电流,但还是有电压的嘛。
--------------------------------------------------------------------------------------------
关键在于:按照楼主说法一次测开路!

网友X:
不相信感应电的说法!电动阀门用11芯(使用7根)控制电缆约350m,出现误信号,当时判断电缆绝缘差,验证就是一头悬空,另一头1根线接控制电压220VAC,万用表测量剩下每一根悬空头电压,最小值记不清,可能有0V,低的10V、30V、40V,高的达140V,每根线电压不等.可以驱动小型继电器(HH54P之类),剔除较高电压的线不用,这是2-3年的事情,如此处理之后到目前信号正常.可以打一下绝缘或是电缆耐压,看看情况,不要让大家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做各种猜测,也好对此类事情有个客观正确认识.

网友Y:
电磁感应

网友Z:
嗯 应该是这样吧.感应电

网友AA:
电磁感应,要不然为什么区分强电弱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