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电路图的技巧

楼主(2007-05-06):
我在画继电器的电路图时总是很难,后来就干脆先用PLC梯形图画出来,然后再转化过来,觉得方便多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或者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A:
不知道你原先是学什么专业,我是先会画接触器-继电器电路图后学会画PLC梯形图的.

网友B:
用CAD模板画

网友C:
请教楼主,你的梯形图怎么转化成电路图,用什么软件

网友D:
 我在画继电器的电路图时总是很难,后来就干脆先用PLC梯形图画出来,然后再转化过来,觉得方便多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或者其他的好办法?

       高手嘲笑我们这些菜鸟啊,梯形图。。。。。。。。。。。。。。。。。。。。。。。。。。。。。。。。。。。。。

网友E:
我也基本是先画继电器后画PLC,反过来的应该是高手哦!

大菜鸟!

网友:
我的经验是;多看一些典型电路,经典电路,以及常用电路(原苏联设备);不过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就是懒,我跟王付水一样,也是这样画,先画梯形图,然后再看看图中哪些点可以去掉,压缩到时用最少的继电器......这样做能快一点,就是懒!

网友F:
有专用的电器软件啊!!!

大菜鸟!

网友:
没有软件,就是多看多干

网友G:
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可否说的详细些。电工作了十几年,还是糊涂得很。没有学过制图,起步难些,向楼上的请教啊,多传授些。

网友H:
主要是买书,多看,多实际应用!

网友G:
我上班干活做了多年的技工活,楼上的是搞设计的么?不是看书、画画那么简单的。你制的图给人可以施工,没有太多的改动,系统没有什么问题才行啊。楼上的请多传授些,我实在不懂啊

网友I:
如果采用PLC做控制的话,肯定是先画好外围的主接触器原理图.控制方面直接写程序就可以了.不存在什么先画梯型图,后画继电器电路.
可能楼主主要接触的控制方面是以顺序控制为主.

网友J:
没有什么,多看!多画!用梯形图再转肯定不好.应该是先懂继电器控制,梯形图直接写入后再修改.

网友J:
楼上有哪位高手是搞起重机电气的,手头有没有QR2S的标准控制电路,有的话请e-mail给我:hbylcgd@126.com,先谢了!

网友K:
还是先从基础的东西抓起吧,先画继电器电路,应该是不怎么复杂的.可能是最初接触的东西不一样的原因,我反而觉的得PLC梯形图比较抽象呢.

网友L:
  我建议不妨用protel99se做电路图,那样可以仿真一下

网友M(2008-05-20):
如果采用PLC做控制的话,肯定是先画好外围的主接触器原理图.控制方面直接写程序就可以了.不存在什么先画梯型图,后画继电器电路.
可能楼主主要接触的控制方面是以顺序控制为主.

上位说的有道理~

怎么画了梯形图,在转化继电器电路图,这是啥目的了?

网友N:
画多了,其实继电器图和PLC图原理上是一样的。我觉得无所谓。

网友O:
我都是先画继电控制图再想办法写PLC梯形图的,我在继电控制方面厉害一点,先画出来再摸索画梯形图,没有办法啊.

网友P:
高手果然不同哦,一般看都是先画继电器图再画梯形图的吧

网友Q:
我主要话继电器图,横竖圆倒角,一点一点画来的。

网友R:
建议用logidoc来画,很方便

网友S:
学习了,不过梯形图不太会画啊

网友T:
想法很有创意。

网友U(2008-08-14):
都一样先理论,在实践,实践后,在理论,一步一步提高

网友V:
学习了。名位以后要多多指教啊。

网友W:
能搞出来,就可以了,管它是用啥子呢

网友X:
能用PLC做不来的

不见得能用继电器做出来

网友Y:
楼主应该水平很高啊,不过个人认为画继电器图用PLC并不方便.

网友Z:
其实是各有所长,就不必吵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原先是学什么专业,我是先会画接触器-继电器电路图后学会画PLC梯形图的.

我也是呀.先学的画接触器继电器的

网友AB:
我也是呀.先学的画接触器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