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厂蒸汽是用孔板还是锥型流量计?

楼主(2007-05-07):
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个问题,技术要求如下:温度280 最大流量60吨/h最小流量5-8吨/h  口径700  请问用那种类型的流量计性价比和准确性高点????

网友A:
采用插入式漩涡流量计

网友B:
TO:热工仪表
   建议用孔板

网友C:
V锥式流量计是近年来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颖的高精度差压式流量仪表。它是利用V形锥体在测量管道中心节流,与传统的差压流量仪表不同,把从管道中心孔突变节流,改为沿管壁环状节流。从而改变了流体布局,起到了对流场的整流均能作用,形成了差压式流量测量所需要的较为理想的流场条件,从本质上保证了流速—差压转换的稳定、准确,从而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它集中了各种差压式流量仪表的诸多优点,是孔板流量计理想的替代产品,因此,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网等领域,对液体、气体、蒸汽等广谱介质的测量,将在未来的流量仪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特点
1、 测量精度高,重复性好
2、 重塑流速曲线,“整流匀化”
3、 对管路直管段要求低
4、 较强的自清洁功能
5、 量程比宽、压损低
6、 长期使用稳定性好
7、 适应性强、应用范围广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网友D:
空板比较皮实

网友E:
用孔板技术比较成熟,但日后维护量大;可以试一试采用涡街流量计,但是要注意蒸汽的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E:
另外是过热蒸汽,还是饱和蒸汽这些都要提出来。

楼主:
过热蒸汽

网友F:
涡街流量计

网友G(2007-06-30):
联系电话:13961675750 联系人:钱先生

我们将会以优质的产品合理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欢迎您的寻价,QQ:71659408 邮箱:jyjtdm@163.com
标准孔板(八槽孔板、圆缺孔板、1/4 圆孔板、双重孔板、锥型入口孔板、高压透镜孔板 内藏小孔板、宽边孔板、偏心孔板、限流孔板、减压孔板 ) ISA1932标准喷嘴 、组合式长径喷嘴 汽轮机性能试验用美国标准(ASME)长径喷嘴 1/4圆弧喷嘴 经典文丘里管、文丘里喷嘴 、双重文丘里流量计 、V型锥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弯管流量计 、 JYF型三曲线机翼式测风装置 、阿牛巴流量计 、 插入式低压损流量计 、补偿式风压取样防堵吹扫装置、单双室平衡容器、 冷凝器、 沉降器、 集气器 、 隔离器 、 阀

网友H:
考虑下V锥和涡接700口径的什么价位可以吗,不要一味的推销

网友I:
V锥是孔板的替代产品,建议看看www.floworld-co.com

楼主:
V锥靠性如何???

网友J:
V锥可靠远比孔板好

网友K:
采用孔板比较成熟啊!!!

网友L:
建议用孔板.

网友M:
孔板比较适合这个测量,简单有可靠。

网友N:
涡街流量计,最优的性价比,联系电话:13969138958,欢迎垂询!

网友O:
说点实在的,常用流量计的优点缺点比较.
1 什么是孔板流量计?
    充满管道的流体,当它流经管道内的节流件孔板时,流速将在孔板处形成局部收缩,因而流速增加,静压降低,于是在孔板前后便产生了差压。流量愈大,则差压愈大,这样可以根据差压来衡量流量的大小。这种测量方法是以流体连续性方程(质量守恒定律)和伯努利方程(能量守恒定律)为基础的。差压的大小不仅与流量还与节流装置形式、流体的密度、粘度等许多因素有关。

2 孔板流量计的优点.
标准节流件是全世界通用的,并得到了国际标准组织的认可,无需实流校准,即可投用,在流量计中亦是唯一的。
结构易于复制,简单、牢固、性能稳定可靠、价格低廉;
应用范围广,包括全部单相流体(液、气、蒸汽)、部分混相流,一般生产过程的管径、工作状态(温度、压力)皆有产品。
检测件和差压显示仪表可分开不同厂家生产,便与专业化规模生产.

3 孔板流量计的缺点.
测量的重复性、精确度在流量计中属于中等水平,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错综复杂,精确度难于提高。
范围度窄,由于流量系数与雷诺数有关,一般范围度仅3∶1 ~4∶1
有较长的直管段长度要求,一般难于满足。尤其对较大管径,问题更加突出;
压力损失大,详见附表;
孔板以内孔锐角线来保证精度,因此对腐蚀、磨损、结垢、脏污敏感,长期使用精度难以保证,需每年拆下强检一次。
采用法兰连接,易产生跑、冒、滴、漏问题,大大增加了维护工作量。

3.1 孔板流量计压损
通常为维持一台孔板流量计正常运行,水泵需要附加动力克服孔板的压力损失。该附加耗电量可直接由压力损失和流量计算确定。一年约需多耗电数万度,折合人民币数万元。
下表中列出了孔板在正常压力损失情况下的能耗计算结果。其中运行天数按三百五十天计算,电价按0.35元/度计算。
由表中计算电耗数据可见,孔板的附加运行费用是极高的,而采用弯管流量计该运行费用为零!

1 什么是涡街流量计?
在特定的流动条件下,一部分流体动能转化为流体振动,其振动频率与流速(流量)有确定的比例关系,依据这种原理工作的流量计称为流体振动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就属于这种工作原理。涡街流量计是在流体中安放一根(或多根)非流线型阻流体,流体在阻流体两侧交替地分离释放出两串规则的旋涡,在一定的流量范围内旋涡分离频率正比于管道内的平均流速,通过各种形式的检测元件测出旋涡频率就可以推算出流体的流量。

2 涡街流量计的优点
结构简单牢固,安装维护方便;
适用流体种类多,如液体、气体、蒸气和部分混相流体;
整体式结构精确度一般能达到测量值的(±1%~ ±2%);(插入式结构精度较低);
范围度较宽:可达10∶1;
压损较小:约为孔板的1/4 ~ 1/2;
输出与流量成正比的脉冲信号,适用于总量计量;

3涡街流量计的缺点(1)
不适用于低雷诺数测量(Re≥2×104),故在高粘度、低流速、小口径下受到限制;
测量精度受到管道流速不均因素的影响较大;
插入式结构精度更低,受安装对称性及管道截面积不确定的影响;
稳定性差,且受多种因素干扰,准确调定困难;由于采用频率信号,受环境电磁干扰严重;
抗震性能差,不适用于高速冲击和强震动场所,例如:对蒸汽测量,当流速超过40m/s时, 管道产生的附加振动会引起较大的测量误差,而40~60m/s 正是蒸汽的经济流速;

4涡街流量计的缺点(2)
直管段要求高,一般要保证前40D,后20D(新型产品可能略小)
对测量脏污介质适应性差;
耐温性能差,理论上300℃以下,实际一般用于200℃以下。虽然有耐高温型涡街,但检测元件长期在高温环境工作,使用寿命也会大打折扣;
仪表系数较小,分辨率低,口径越大越低,一般用于DN300以下的管径。

1什么是电磁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是利用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制成的一种测量导电液体体积流量的仪表。即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运动时在与导体流动方向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与流量成比例的感应电动势。E=KBDV感应电动势,流量信号;       k:系数;       B:磁感应强度;   D:测量管内径;   V:平均流速

2电磁流量计的优点
无阻流检测件,不易阻塞,适用于含有固体颗粒和纤维的液固两相流体;
无压力损失;
前后直管段要求低;
范围度宽:可达20∶1或50∶1;口径从2.5㎜到3m;
可测正反双向流量,也可测脉动流量。

3电磁流量计的缺点
不能测量电导率很低的液体,如石油制品和有机溶剂等。
不能测量气体、蒸气和含有较多较大气泡的液体。
受衬里材料和电气绝缘材料限制,不能用于较高温度和压力的液体,一般温度小于120℃,压力小于2MPa ;
安装调试复杂,对周围环境要求严;
管道结垢和磨损改变内径尺寸,将造成更大的测量误差。
带有污垢的粘性流体会附着在管壁和电极上,引起测量误差直至无法测量。

1什么是超声波流量计?(1)
超声波流量计是通过检测流体流动时对超声束(或超声脉冲)的作用,以测量体积流量的仪表。按测量原理有:传播时间法、多普勒效应法、波束偏移法、相关法、噪声法。

2什么是超声波流量计? (2)
传播时间法:声波在流体中传播,顺流方向声波传播速度会增大,逆流方向会减小,同一传播距离就有不同的传播时间。利用传播速度之差与被测流体流速之关系求取流速,称之传播时间法。

3什么是超声波流量计? (3)
多普勒效应法:是利用在静止(固定)点检测从移动源发射声波所产生多普勒频移现象的原理。

4超声波流量计的优点
可用作非接触测量,适用于管网流动状况评估测定;
无压力损失;
可采用干法标定;
适用于大型圆形管道和矩形管道,且原理上不受管径限制;
可测量固相含量较多或含有气泡的液体;
可测量非导电性液体,在无阻扰流量测量方面是对电磁流量计的一种补充;
可测正反双向流量,也可测脉动流量。

5超声波流量计的缺点
只能测量清洁液体和气体。
不能测量悬浮颗粒和气泡超过某一范围的液体。
多普勒法只能用于测量含有一定异相的液体。
外夹装换能器的不能用于衬里或结垢太厚的管道,以及不能用于衬里(或锈层)与内管壁剥离或锈蚀严重的管道。
多数情况下测量精度不高;1%~10%,甚至更大。
现有品种不能用于管径小于DN25mm 的管道

什么是弯管流量计?(1)
流体流经弯管时,由于弯曲管壁的导流作用,其内侧流速会逐渐增大,外侧流速会逐渐减小,形成了各个过流断面的梯形速度分布规律,且在弯管45°界面处达到最大。在流出弯管侧流动过程相反。根据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和动量矩守恒定律,由于各质点流速的变化,就形成了弯管的内外侧压差△P。这个压力差在45°截面时达到最大,最稳定。流体平均速度υ与压差△P符合平方比例关系,流量愈大,差压愈大。因此当弯管传感器的几何结构尺寸确定之后,只要测取弯管45°截面的内、外侧压差△P和流体的密度ρ就可以确定流体的平均流速υ。

什么是弯管流量计? (2)
因此当弯管传感器的几何结构尺寸确定之后,只要测取弯管45°截面的内、外侧压差△P和流体的密度ρ就可以确定流体的平均流速υ。数学表达式:网站编辑功能原因发不上来

弯管流量计的优点
无任何插入件或节流件,无附加压力损失。
精度高(±1%~ ±1.5%)R 、重复性好0.2% ;
直管段要求不严格,前5D后2D即可;
应用范围广,包括全部单相流体(液、气、蒸汽)、部分混相流,一般生产过程的管径、工作状态(温度、压力)皆有产品。
对于传感器的磨损和结垢,流量计有自补偿功能;
二次仪表功能齐全;
温压补偿和差压显示仪表可分开不同厂家生产,便与专业化规模生产;

弯管流量计的缺点
小流速测量困难。气体流速需大于2m/s,液体流速需大于0.2m/s
没有转弯的工作现场要增加转弯或使用”S”型直管段传感器
高精度传感器的加工成本较高。

以上就是常用流量计的优缺点了,在这里说一下各位朋友本人只是客观的评价,如有冒犯之处还请多多包涵.

如有对弯管流量计敢兴趣的朋友欢迎给我留个言留下联系方式.谢谢
我叫李帅,希望多多交流,互相帮助.

网友O:
把帖子顶上去

网友P:
涡街流量计比较合适,量程比大,测量精度较高。

网友Q:
用涡街流量计比较好

网友R:
要讲价格,孔板比较理想!涡街也是个好的选择!V锥维护量会少很多,介质脏的话用比较好,价格略高点。

网友S:
锥形流量计从稳定性上讲远优于普通孔板流量计,且前直管段要求低,因为大家都知道前直管段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普通孔板流量计要求为前10D后5D,而锥形流量计只须1D就可以,但是锥形流量计的价格比孔板流量计高,在此我建议可考虑"多检测杆高强度均速管流量计"和"半环均压多孔型孔板流量计"
这二种都是新型的专利产品.
如有对流量计感兴趣的朋友,可联系QQ:136924289,共同探讨.

网友T(2007-08-06):
辛苦李工,其他推销自己产品的,向人家多学习,多为客户着想,才能多获得收益!顶此贴

网友U: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不是选择孔板成本较低!

楼主(2008-07-15):
谢谢大家啊!!!!!!!!!1

网友V:
V锥应该更好,维修量小,精度高,压损小。

网友W(2009-07-09):
用插入式V锥好,对管径太大的流量测量用孔板安装维护都不方便,最大的毛病在于易变形。

网友X:
还是涡街比较好,可以选用高温型的最高400度压力无所谓6.0MPA足够了,流量不是问题,温压补偿,不就行了

网友Y:
我公司计量蒸气全是涡街的

网友Z:
学习学习,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不是选择孔板成本较低!

网友AA:
流量计属不属于工控这个行业啊。

网友AB:
DN700的涡街?那脉宽很大的,误差惊人.国内外知名企业都不做这么大管径,只能做插入式,精度百分之2.5以上

网友AC:
建议你使用威力巴或者德尔塔巴流量计,无压损,测量准确

网友AD:
20楼让我学到了基础的知识

网友AE(2010-06-22):
孔板不行就用进口的吧 我做意大利TM的差压式流量 始于1962 做了40年了 专门做差压式流量包括 各种孔板 喷嘴 文丘里 楔形 等。

                                                                 TM中国办事处

                                                                 吴松 13611037341

网友AF:
孔板皮实,经用。价低!

相较之,V锥,价高精度高

网友AG:
采用孔板测量技术比较成熟,现在的二次表简单、准确、免维护。

网友AH:
孔板是一个标准化产品,但是压损比锥形的大,而且信号也不如锥形的稳定

用V锥的话,费用也会相对的高一些,而且在介质比较脏的情况下,节流件容易堵

我建议用V型巴,性价比高一些。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QQ:372868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