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视觉入门

楼主(2007-05-07):
最近遇到一个工程,要用到机器视觉系统(主要是用在工件检测上,如尺寸,位置度的等)。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不知到从哪里下手。现在在进行前期的准备,主要是像机的选型,光源的选型,图像采集卡的选型,图像处理软件的选型。请做过类似项目的给个指点。

网友A:
你和美国banner公司联系以下,他们的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上海、苏州、广州他们都有办事处的。没有你的那么复杂,主要看你的成本是否能够允许了。

网友B:
检测尺寸和位置可以数据采集卡来实现。选择好传感器,

网友C:
如果方便请联系010-89502338杨先生

网友D:
现在多用USB2.0的数字相机或1394相机,板卡的越来越少,可以跟深圳市视觉龙科技联系,他们做了很多类似的案例(0755-88321397)。

网友E:
对,现在用卡的少了,智能相机也很便宜,可无限次二次开发,提供开发包,如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

网友F:
你可以用keyence的cv 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