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负载惯量的电机选型

楼主(2007-05-07):
开发一系统,在电机选型上有些迷惑,请各位老大赐教!
负载:圆筒形,L:20CM,外经D1:8CM-18CM,内经D2:6CM,钢材;
运行特点:最大运转速度与外经成反比,8CM时约2000转,18CM时约900转,且比较频繁地加减速.
负载扭矩<3N.m
当D1=18CM时,负载惯量约为1600*10^(-4)Kg.m^2,加速功率约1.4KW,运转功率<0.3KW.
系统要求:要有相当高的动态响应性.
问题:1,根据其系统的高动态响应性及较大的负载惯量特性,中惯量和大惯量电机那种更好些?
     2,那个品牌的伺服更适合此类应用?

网友A:
张前:

   相当高的动态响应性?需多少毫秒?加速\运行\减速整个周期是多久,如有这些参数,可给建议您!

楼主:
谢您了!
0-最大运转速度的加减速时间约1S,可能最关键的是负载惯量了,用三菱的软件计算得要5KW的UFS电机,惯量比将近15倍,有些恐怖,是否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B:
楼主所述的负载惯量确实不算太小,不过“0-最大运转速度的加减速时间约1S”对于伺服应用的常规概念而言此要求并不算高。系统运行的实际负载将主要是惯性负载,三菱的算法属于典型的“小马拉大车”,其计算依据在于加减速时间,因而得出的惯量比较大,不过15倍还不算离谱。

楼主可以再自行仔细核算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这里的帮主真好!

网友B:
不必客气,大家共同交流,问题就容易解决,经验就可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