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救,ATV31的最小制动电阻是多少

楼主(2007-05-07):
求救,ATV31的最小制动电阻是多少

网友A:
ATV31什么型号,是阻值还是功率?

网友B:
是施耐德变频器的一个型号!你是单相220的还是三相220的还是三相380的?还有您需要是有保护制动电阻器还是无保护制动电阻器?当然每个的电阻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周一至周五9:00——17:00拨打施耐德技术支持热线400-810-1315问一下即可知道详细的信息

网友B:
准确点应该是先拨1再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