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格模块如此脆弱!!!急救..

楼主(2007-05-07):
  3套泵站控制系统,应用泓格7000控制系统,其中模拟量输入模块用的是7017C,投用后频繁发生模拟量模块输入通道损坏..所有可能发生故障检查过..没有发现异常...
  注意到到机房内进行电焊作业时并此时系统上电时,模拟量模块就容易出事..请教有经验大虾:是否施工电焊搭铁与系统接地共地引起的故障呢..如果是,采取什么改进措施呢?
  渴求恢复!!!

网友A:
AI模块的模拟量输入通道全浮空隔离(模拟量输入与A/D转换电路及内部电路 之间 相互隔离,误接高电压不损坏电路). 各模拟量输入通道之间路路隔离(每路模拟量输出之间相互隔离,任一路误接高电压不影响别的通道),二线制AI(对外接仪表供电)有短路保护(短路保护门槛电流为200mA,1秒钟,短路保护正常电流为 20mA),短路故障解除自动恢复正常;AI模块对系统的接地要求不高。 详细介绍见:类似模块已大量成功应用在多个大型发电厂 http://www.autoyx.com/IOAsm/02.htm

网友B:
根据您的应用环境,建议您最好使用7017RC,这是7017C高压保护版,7017RC公共电压可以为+-200VDC。7017RC的详细情况见: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10I7017RC

楼主:
楼上大侠:把模块的PG接地悬浮起来能行么?
更换3个模块起码得3千块..这钱...花得冤哦...

网友C:
接地有问题,解决接地。

网友B:
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可能现场环境对输入信号有干扰,您可以用测试一下输入的电流信号,看看是否有干扰。

楼主:
   发生损坏的情况是8个通道中7个通道读不到数据..1个通道数据出现偏差,故障是是一下子发生的..类似情况出现过2-3次...
   现场干扰情况是没条件测的..

    总结出现故障的几种情况:
    1)PG端接地并与设备外壳相连,设备上电时,设备外壳上有电焊施工,电焊机搭铁与设备外壳相连;施工中1个模拟量模块7017C突然损坏;
    2)3套机组中2套已经上电运行,另1套再接线,3套柜子之间有1-2个信号共用一根信号电缆,接线施工中1个模拟量模块7017C突然损坏,故障现象同1).

    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发生故障时,现场除了电焊机外,没有其他干扰源..
  2)发生故障时,运行中由于检查功能的需要,有人体触及弱电模块供电电源DC24V端和数字模块输入端的现象, 但没有直接接触损坏的
模拟量口...
   请教大侠们故障原因:是人体静电泄放?还是焊接电弧引起?
或是其他原因..

    工业现场这种情况司空见惯..如果是这类原因..那这个东东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D:
明显的使用错误,模块辅助电源接了地或者由传感器输入到模拟量口线路接了地,与电焊回路串接了起来,大电流串入了模块模拟量输入口,不烧坏是你的幸运,好好查查设计的控制检测回路,模拟量输入口过负荷了。模块电源和检测回路必须是和外界隔离的。

网友E:
请检查传感器的接地。

网友F:
我认得个电气工程师,他要求电焊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机。
估计是因为电焊原理是将电源直接短接到地,非常容易烧坏电器。

网友G(2007-08-05):
兄弟,建议你换个题目,别让人误会!!

网友H:
加个隔离模块.

网友I:
I-7017C的接線法是採用差動式(Differential), 如果您在接地的處理做得不完善, 有可能造成通道之間因為不共地而造成電壓差, 而導致通道損壞的情況, 因為我不知道這幾個通道之間外接何種輸入信號或設備, 可否先嘗試讓這幾個通道之間共地, 而這個地和電焊設備的地要隔離. 我們已經發現在工業現場, 採用單端(Single-ended)的接法是比較合適的, 目前我們已經對此類型的應用做產品的改良, 希望能再得到您的回覆, 謝謝!!

网友J:
前面加个净化电源试试?

网友K(2007-09-11):
可以考虑试试易控微网的东西,据我了解,精度不如泓格,但可靠性应该比宏格的好

楼主:
谢谢谢工!
 请教弘格现在有8通道单端输入的模块吗?

网友L:
老弟为什么不用研华的?泓格的模块真的很差,我用过.

楼主:
第一次用这类东东..行情也不了解..研华东西似乎要贵很多..?
研华的代理商们有点讨厌..乱..

网友M(2007-12-06):
我公司生产的7000系列模块,名气虽然没有泓格的大,但是质量价格和售后方面完全可以保证的哦,建议你们去尝试一下新的东西,010-62912636邮箱:ffyy2046@126.com
QQ:287399665

利永新自动化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www.51gongkong.cn

网友N(2008-02-12):
研华的销售都是爱理不理的,工作做的不细致,价高......

网友O:
无锡蓝天工控生产的BSKY-4000系列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lcwang_88@tom.com
0510-85123228
qq:390089113

网友I:
平和你好,
目前i-7000模塊尚沒有8路單端輸入的產品, 不過我們目前改版後的差動模塊, 會特別提供一組接地線.

网友P:
北京奥普图公司供应的美国OPTO22 PAC产品,模块实现4000V光电隔离,防腐,防层设计,多数模块终身保用,产品使用之后的问题很少。

联系人:280818287
       010-82809682
       xwlin@opto-tech.com.cn

网友Q(2011-08-31):
对:平和 关于谢谢谢工!
 请教弘格现在有8通道单端输入的模块吗?
内容的回复:

有的 您人在上海地区吗?

网友K:
可以试试腾控的。据有的客户讲,在他的应用中,他试过国内几乎所有的模块,只有研华和易控微网的好用

网友R(2014-01-05):
我做项目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将24V的COM端接地试一下,主要就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