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吱吱响?

楼主(2007-05-07):
 我用的安川伺服停止的时候一直在响,虽然不是声音特别大,但也挺恼人的,按照供应商的指点调了调刚性(4),还是响,应该怎么办好呢?

网友A:
用个更大惯量之电机即可

网友B:
你的刚性是调低了还是调高了?

网友C:
"按照供应商的指点调了调刚性(4),还是响,应该怎么办好呢?"
继续调,直到不响为止。

网友D:
照刘斑竹说的,先往低了调。

网友E:
还是惯性的问题,调了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改成大惯量的马达

网友D:
是惯量问题还是刚度问题,看振动的频率和幅度应该有所区分:高频低幅,当为伺服刚度参数过高使然;低频高幅,当为系统惯量和刚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