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求指教:hitech触摸屏的初级问题

楼主(2007-05-07):
大家好,我想请问:
在用HITECH ADP 6.0 新建画面时,出现对话框,选择人机界面型号,有pws3261,s7-200.....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系列编写的梯形图,不知道该选择哪一种"人机界面型号".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指导.谢谢了!
第二个问题:pws3261代表什么意思?谢谢回复!

网友A:
pws3261表示需要和S7-200联网的触摸屏的型号! 你买了什么屏就要选什么型号,否则通讯不上.

网友B:
hitech(海泰克)目前的主打系列是6000系列:从3"__4.7"---5.7"---7.5"---10.4"的具体型号分别为:PWS6300---PWS6500---PWS6600---PWS6800---PWS6A00,每个型号有单色\彩色之份,每种色彩中还分标准型\加强型\网络型.具体内容详细见罗升公司网站!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A:
请教楼上的,HITECH的屏,内部寄存器,那些是断电保存区?比如RCPW应该是,@区呢是不是?
还有,我觉得HITECH的资料太少太少,推广有问题. 新出的屏都找不着资料,我下载了个6.1.1.03的软件,看里面有6700T,还有什么6520啥的,都不知道尺寸和参数. 也不知道从那里能得到这些资料.

楼主:
谢谢大家,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应用实例,发给我.我参照着学习一下.
我是初学者,看着一大堆说明书,不知从何处下手,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的邮箱是: swallow1631@163.com

网友D:
www.acepillar.com.cn 上面有应用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