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400如何加点的请教!

楼主(2007-05-07):
[b]大家好:我们公司想要在运行中的PLC中加上两个压力表,即是在组态上显示母管的压力值而已,没有控制作用.由于我是新来的,所以还不清楚具体的步骤是什么?我想请大家帮帮我.谢谢大狭们![/u]

楼主:
[b]是不是先在组态上坐两个显示压力的画面,然后在STEP7中的变量表中加入新的两个关于压力值的变量,标明它们的地址.保存
最后是组态和STEP7的变量相连就行了?[/u]

网友A:
一时半会跟你说不清!总之软件上是可行的,

网友B: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差不多,你说的大概是那么回事,可以自己回去试试。毕竟谁说都不是自己的,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