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 触摸屏 柱状图显示

楼主(2007-05-07):
我最近接触台达的触摸屏,现在我想在柱状图中显示采集数据的情况。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做的数字显示能够正常显示小数,可柱状图就不行,一下子就到顶了 请教怎么回事

网友A:
柱状图有输入最大值和最小值设置选项,默认是100。还有如果你数据显示小数是通过设置整数、小数位数来实现的,如果你的小数位数设为2位,那即使显示1.00,柱状图就已经为100了

楼主:
谢谢 一点意见 还有我要说明的是:在数值显示和数值输入中 如果把数值单位设定为 Double Word 时可以把数值格式 设定为 Floating 可是在柱状图中 即使把数值单位设定为Double Word 数值格式一栏也不会显示 Floating格式。因此不知怎么处理柱状图显示。请教各位大侠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