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CBF怎么安装不起来

楼主(2007-05-07):
最近我想在自己电脑装CBF,一安装结束后就提示要连接到服务器上,然后就安装失败了

网友A:
很好装的,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xp的
可以装吗
请指教!
QQ77523800

网友A:
多实验几次。

网友A:
就是基于XP的,能装,中文版的操作系统就能装,我装过,我的是英文系统。

网友B:
在XP系统上安装CBF是,要求XP系统得是SP2,如果是SP1安装完可能就会出现搂主说的问题,至于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英文系统中安装中文版好像是会有些问题,大概还得安装语言补丁,其他的都没事

网友A(2007-07-28):
在英文系统中就安装英文版,在英文系统中安装中文版好像是到国外学汉语。
在英文系统中安装中文版,添加东亚语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