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

楼主(2007-05-07):
请问一下,台达编程软件在编程的时候我怕程序太长,请问怎么查占用比啊?

网友A:
在编程窗口下方的状态栏有所设置机种可以支持最大步数和当前已用步数的指示,新编程序需要编译后才能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