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请问各位高手什么是刀具偏置?取消和不取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5-07):
[b]请问各位高手什么是刀具偏置?取消和不取消有什么区别???
学习学习还是学习
谢谢指点~~~~~~

网友A:
首先,提醒楼主相同或类似主题请勿重复发帖。

至于“刀具偏置”应该是某个数控功能和概念,具体含义不大清楚,与刀具半径补偿有关吗? 取消和不取消是不是会影响最终的加工轨迹,搞不好会过切,废掉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