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

楼主(2007-05-07):
YCT系列电磁调速电动机有160kw吗?我有一台风机向改成调速的。请指教一下看能不能改。

网友A:
考虑与变频成本,

楼主:
环境温度太高  污染太大  我现在的就是变频器,故障太高

网友B:
把好的换成不好的,没有必要吧

网友C:
     风机不能用电磁调速电机,调节风量可以用开关风口的办法,用其他太浪费。

网友D:
用电磁调速器调节风机的转速?可能不行吧?转速、转矩、功率可能有一样不行?

楼主:
我已经改成软启动,用风门调节效果不太好,它的工艺要求太高。而且是用滑线供电,启动困难。

网友E:
电磁调速电机我觉的都是四极的啊,风机好象是二机的电机

网友F:
电磁调速其输出特性,用于风机调速节能,在其转距下应可以的
呵呵.有355机座的,160瓦千要定做吧?

网友G:
用了YCT的,你就发现其实还是变频好

楼主:
我的设备环境坚持太恶越拉   连工业空调都老坏  更不要说变频器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了

网友H:
变频器装在其他位置,20m应该没多大问题,把控制线引入现场。

网友I:
算一下成本:
160KW/4P的电磁调速电机大约是315或355机座号,成本(包括与风机连接的机械部分/设备基础改动)大约不会少于6万..这个价格搞一个国产变频器柜差不了多少..当然比你电磁调速系统耐用..环境不好可以采用特殊的密闭散热方式..电磁调速电机的电磁线圈部分因为要散热所以防护很差.如果处在恶劣环境也是很容易坏的.有兴趣联系13361907602.我来帮你出方案

楼主:
平和:你好!你得QQ是多少,我的是273512636

楼主:
我的是移动的设备,只能装在上边。

网友F:
其实据你的调速要求可靠.经济.调速方法也是很多的
  电磁调速.液力藕合.串级调速都行的..
 其电磁调速.液力藕合适合于80--90%调速
电磁调速机也有4/6变机专用风机水泵调速的
液力藕合机械无级调速,
感觉变频相比价高.结构复杂,一旦有问题,修理复杂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