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三菱E540断电又来电后不能自动启动怎么解决!

楼主(2007-05-07):
我有一台三菱E540,每次停电又来电后得去人工启动,不能自动重启,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选择掉电再启动功能呀,但是停了几分钟了再送电就不行了,适合瞬停瞬启!

网友B:
使用外部控制,加一继电器,使用开关控制。有电开关打开后就启动

网友C(2007-06-26):
变频器自动重启(包括瞬时掉电自动重启)是否应该取决于工艺流程呢?

网友D(2008-03-01):
这个肯定要看工艺流程的,然后选择是否由外部端子控制变频的启动停止

网友E(2008-03-31):
工艺流程怎样的设计,

网友F:
加一上电延时继电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