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oneywell系统接地问题

楼主(2007-05-07):
系统接地应分几种,每种有哪些功能,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保护地和工作地 防雷接地

网友B:
楼上,这些在接地电阻足够下比如0.4欧,而且形成周边环行网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共用,建筑物为三类建筑

楼主:
保护地,工作地具体功能如何?I/O机柜外壳接地是哪种地?

网友C(2007-06-29):
以前系统一般分为SG(安全地)和MRG(主参考地)。分别以星形接地到自己的接地点上,安全地可以接到电气地网上,主参考地有些时候要求单独设置接地点。
其实从接地本质上讲,接地电阻足够小时,怎么接都可以。听说现在的系统都已经不再区别SG和MRG了,只要以星形的方式接地就可以了。电阻还是要保证的啊!

网友D:
现在是不是都是接一个地了?

网友E:
新手,接地很重要吗?

网友F(2007-08-27):
接地很重要,安全地和逻辑接地,不可接在电器接地上并且对接地电阻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G:
霍尼韦尔系统只接安全地就可以了

网友H:
(1)保护地(CG,Cabinet Grounding) 是为了防止设备外壳的静电荷积累、避免造成人身伤害而采取的保护措施。DCS系统所有的操作员机柜、现场控制站机柜、打印机、端子柜等均应接保护地。保护地应接至厂区电气专业接地网,接地电阻小于4Ω。
(2)逻辑地:也叫机器逻辑地、主机电源地,是计算机内部的逻辑电平负端公共地,也是+5V等的电源输出地。如CPU的正负5伏、正负12伏的负端。需要接入公共接地极。
(3)屏蔽地(AG,Analog Grounding) 也叫模拟地,它可以把现场信号传输时所受到的干扰屏蔽掉,以提高信号精度。DCS系统中信号电缆的屏蔽层应做屏蔽接地。线缆屏蔽层必须一端接地,防止形成闭合回路干扰。铠装电缆的金属铠不应作为屏蔽保护接地,必须是铜丝网或镀铝屏蔽层接地。接入公共接地极。
  (4)本安地 应独立设置接地系统,接地电阻≤4Ω。本安地的接地系统应保持独立,与厂区电气地网或其它仪表系统接地网的距离应在5m以上。

网友I:
Honeywell的系统,比如TPS系统,有两个地,一个是保护地,也就是机壳接地,
一个是工作地,有时在设计时为了节省电缆和减少工作量,模拟信号输入时安全栅到DCS的FTA只解一根线,另一根是共地的;

网友J(2007-11-22):
凉茶  讲的比较全面。

补充一点看法:屏蔽地也可以接入厂区电气专业接地网,前提是接地电阻小于2Ω 。

网友K:
好像电气专用网很少有小于2欧姆的吧?
另所说屏蔽地就不多说,每家dcs网络屏蔽接法不同,目的为了防止外部电磁干扰。
如凉茶将,逻辑接地,+5+12之类逻辑地是否为其com端?
不同直流设备之间通用电源情况除了安全接地之外是否起逻辑接地也要并接或者接地?

网友L(2008-11-16):
现在有些系统逻辑地与屏蔽地在柜内分别设置,需要分别引出到一个公共地

网友M:
那最终的都是连在一个网上吗

网友N:
就我经验接地是非常重要的,前期不做好的话,系统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一些无端的故障。我只是讲接地分为两种,仪表接地和电气接地,也就是有弱电和强电接地分开。

网友O:
好像 我看过的好多柜子 都是把屏蔽地接 在仪表地 上  了,也有的接在柜壳子上了

那这样是不对的了,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阿?

网友P:
现在要求都是:等电位连接。(与电气)

网友M(2008-12-21):
我还是没有搞懂,最终在大地下,两中接地联网吗?安全地和逻辑地

网友J:
目前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施工角度,单独的接地网已经难以实现了,所以又提出了共同接地的概念:大概的意思是,以建筑物的地下钢筋网为接地体,柱梁内的钢筋作为避雷引下线,建筑物内所有金属物做等电位连接,各楼层设等电位接地端子板。各类接地分类汇总,引到楼层等电位端子板,PE线接到总等电位端子板做重复接地。总等电位端子板再和地下钢筋网接地体可靠焊接。

网友Q:
1 防雷地,参照当地标准;

2 安全地,用于盘台柜等, 小于5欧姆;

3 主参考地,用于接现场信号屏蔽地,小于5欧姆;

2和3大于3米.

网友R(2009-01-24):
现在系统好像新加了检测接地的小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