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G/PC接口

楼主(2007-05-07):
STEP7中有一个PG/PC接口,里面有MPI,PC internal等,我一直搞不懂这个PG/PC是干吗用的,还有什么时候该用里面的哪一项.

网友A:
就是选择编程器/电脑与PLC通讯的接口.所选择的选项和所采用的硬件一致.

网友B:
PG/PC接口是PLC与电脑的接口,软接口,不选不能通讯

网友C:
用串口编程时选MPI,其它还有profibus, ethernet.
PC internal是内部的,在配置OPC或PC station(PC自己内部)时会出现.

网友D:
程序驱动

网友D:
驱动程序

网友E:
既然称为接口当然是STEP7与plc之间连接的桥梁,只有设置正确了才能通信呀!

网友F:
PC接口是PLC与电脑的接口PG接口是siemens 一种专用的图形编辑器接口,类似笔记本电脑。以前s5系统配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