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电动机顺序启动反顺序停止控制电路

楼主(2007-05-07):
三台电动机,t1 ,t2,t3,启动时按t1-t2-t3顺序启动,间隔10s,停止时按t3-t2-t1顺序停止,间隔30s,要求用三个接触器,四个时间继电器,两个按钮,注意,不可用中间继电器.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快技师考试了.谢谢各位了.邮箱hbhjj2000@tom.com.QQ:83868503

网友A:
可以用时间继间继电器的瞬时触点吗?
如果可以就简单了。

网友B:
附图,说明: 1C(10S)、2C(10S)是气囊附加式通电延时继电器, t1、t2是电子式通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C:
一定要加入有急停电路!!!!

楼主:
第一条:谢谢各位回贴.
第二条:yjig的答案似乎与题意不符.
第三条:感谢蒙毅.你的答案很好.这题是我们这儿去年考技师的实做题.题中未特意说明能否用时间继电器的瞬时触点.既然没说,应该能用吧.只是说,在正常启动后,应该将时间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所以在你提供的电路中,SJ1和SJ2前串入KM3的常闭触点就可以了.只是我对时间继电器不太了解,接触的少,请问,每个时间继电器都有瞬时触点吗?注意:图中,SJ3和SJ4的两个触点符号可能画错了.应该是通电延时断开.

网友B:
TO 小扈: 本人的电路确实少了一急停控制,但其余所有功能都能实现。 至于你说的与题意不符,可能你对气囊式继电器,尤其是附加式的结构不太熟悉,它不同于普通的JS7型气囊继电器,不用线圈,安装方便,直接卡在主接触器上,从而可大大的简化电路。是施耐德公司所特有的系列产品,目前正泰公司也生产,完全可替代进口的施耐德气囊式继电器。现附图供参考。

楼主:
yjig你好,这么说吧,这道题是我们这去年技师考试实作题,以前我可能没交待清楚.原题是;给定:CJ10-10-20  380V交流接触器三个,JS7-2A380V时间继电器四个,LA18-22按钮二个.(当然还有热继电器熔断器等,但于我们的讨论无关,不再说了.)要求正常运行时,时间继电器处于断电状态.然后设计前述功能的电路,并实际接线,试运行.对于你的答案,我认为有二点不妥:其一,你用的气囊式继电器,能作为接触器用.但延时触点长时间参与运行,不知是否可行.其二:原题给定四个时间继电器,我想应该全部用上才对.另,求教:JS7-2A时间继电器,是不是都有瞬时触点啊,如果有瞬时触点,且能够采用的话,那问题好像能解决了.

楼主:
http://www.yqstjs.com/yangpuele/kongqi.htm这个网址是个广告网,但有该型号产品的功能参数,希望能为大家提供个参考

网友B:
1、附加式气囊时间继电器,也是一种时间继电器,它无线圈,有一卡钩,直接卡在接触器上(见上图的右下角的2个元件),节省安装空间,简化电路。由于它不用线圈,所以可以无时间限制的运行,前提是电流在额定的范围内。
2、JS7-2A是通电延时型,有2组瞬时触头,有2组延时触点。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小扈在 2007-5-8 17:03: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每个时间继电器都有瞬时触点吗?注意:图中,SJ3和SJ4的两个触点符号可能画错了.应该是通电延时断开.
--------------------------------------------------------
不是每个时间继电器都有瞬时触点的,一般只有两对延时触点的比较多,一对瞬时触点加一对延时触点的也比较多见。

图中,SJ3和SJ4的两个触点好象这样也可以画的吧,我记得通电延时闭合有两种画法,通电延时断开也有两种画法,失电的也一样有四种。

网友D:
不是所有时间继电器都有瞬动触点
时间继电器不能长时间的线圈不能长时间接在电路中,
用自保的办法解决!

网友E: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F(2007-06-08):
继电器线圈画法到底是怎样的?蒙毅的和ygig的谁对?

网友G(2011-06-29):
非常经典的电路但是和km2 km3 串的sj3  sj4应该都是sj3把可能是图纸标错了

网友H:
使用PLC编程实现更方便的。

网友I:
ygig的方案我提个小意见!就是1c这个接触器要用到2对常开,好像有的接触器是没有2对常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