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温控仪定义地址求助

楼主(2007-05-07):
我用亚控的组态王和24个富士的仪表通讯
发现定义的石油地址只能是1-15,超过15的地址
就提示地址错误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下组态王的帮助文件
或许真的一个通信口只最多只可以挂15块表
那么再加块串口卡吧,这样就可以30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