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anaterm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7-05-07):
我用单片机做控制,用的是电机的速度控制下的内部速度!!!!
在使用松下电机Panaterm软件时,当用软件检测实际电机频率特性的时候,电机刚开始启动的时候震动几秒钟,然后正常运行?不知道是为什么?
不胜感激!!!

网友A:
"Panaterm软件"没有用过。不过楼主用它来“检测实际电机频率特性”,那么“电机刚开始启动的时候震动几秒钟”是不是这种检测机理所需要的一个必要步骤和内部激励方式呢?

是不是每次检测都如此?另,建议咨询厂家或代理。

楼主:
是的,每次检测都是这样的,检测过后就好了。
但是检测查看波形图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此种情况,检测频率特性时每次都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属于正常情况,正在与代理商沟通中。。。
多谢波恩老师的回答!!!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使用了实时自动增益调整模式,改为手动调整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你是检测频率特性时候发生的。那有可能是振幅设得太大了

楼主:
经过反复使用发现是正常现象
这个振动的幅度与自己设置的振幅的大小有关系!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C(2007-06-20):
我想请教一下,RS232 与松下驱动器的连接中,驱动器那一端的信号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的线坏了,所以用panaterm老出错,有谁可以教一下我用?

网友D:
松下伺服A4和PC机通讯线制作方法(RS232通讯连接)
松下Mini 8芯                     PC COM1 9芯针座
3(TX)—————————————— 2(RX)
4(GND)——————————————5(GND)
5(RX)—————————————— 3(TX)

网友C:
谢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用的松下S系列的驱动器,用的是位置式控制方式,其中42项的参数时指令脉冲输入模式设置,在说明书里这个设置有三个设置范围,但是在panaterm里进行参数更改的时候,,这一项只有0.1两个参数设置,所以改不了我要的设置方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用的是panaterm3.7版本。

网友E(2007-08-11):
楼上,可否给我发个panaterm通信软件阿,我的是A系列的,不知道怎么样。我目前连线后软件总显示检测不到端口,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chengli8000@sina.com,十分感谢

网友F:
谁有松下S系列伺服通讯软件传我一份,谢谢!
mao_haihua@163.com

楼主:
松下的伺服软件应该是通用的吧,可以在里面选择是什么系列的哦!

网友G(2009-04-10):
我使用PANATERM软件测试MSDS系列的伺服器,怎么样测试试运转,要改那几个参数,是Servo ON信号和COM-信号是同时接0V。请指教

网友H:
PANATERM软件执行不了试运行,要试运行,断开X5,直接面板操作就好了,就一个参数Pr3D,只要接好Servo ON和COM+、—。

松下软件向上兼容的,如果要测试S系列、A系列的,直接下现在的版本就好了,注意在系列号选择的时候选择对应的系列就好。

在作FFT测试的时候,注意振幅和偏移不能过大,一般来说,测出来的曲线,开始频率和零线重合即可。另,如果偏移设置的时候,考虑现场工件位置,以免造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