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172CPUN编程问题

楼主(2007-05-07):
那位老师有过三菱运动cpu的编程经历,在下有问题请教,急!先谢谢了!

系统配置:PLC CPU Q02PU  一个
          运动cpu; Q172CPUN   1个
          伺服放大器:MR-J2S-40B  4个

plc cpu里如何编程序?
控制运动cpu里如何编程序?

网友A:
这样的入门级问题建议找供应商培训,或者自己抠,论坛未必能有效地帮你?

首先搞定编程和使用后,再考虑功能实现。功能实现中有说明问题,再来求助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