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400中cpu参数设置中cyclic interrupt标签页中process image partiton的含义

楼主(2007-05-07):
请教:s7-400中cpu参数设置中cyclic interrupt标签页中process image partiton的含义,ob1-pa, pip1,pip2..都是什么意思呀,找了一些资料也没有找到,请高手为我解惑

网友A:
pI是程序映射区啊,比如I/Q都是

楼主:
请解释ob1-pa, pip1,pip2..pip8都指的是什么?i0.1,q0.1这些我当然知道

网友B:
我也仔细看了下,不过没看懂:)应该也是指的影象区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