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的按钮问题

楼主(2007-05-07):
在PAD中定义了几个保持型按钮,在计算机中离线模拟时候,保持型按钮使用完全正确,当用鼠标按住按钮时,按钮一直是ON,直到鼠标松开才弹起来,变为OFF
  把程序下载到PWS6600中时候,用手按这些保持型按钮时候,是ON,但是手还没有松开,按钮自己就弹起来变成OFF了。这个是什么原因阿?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真切希望能得到指教,十分紧急,谢谢!

网友A:
您的问题应该和PLC程序有关系,请检查您的PLC程序。
你也可以打罗升的技术支持电话022-24891997-2081。

网友B:
原因可能是您的PLC程序该位被置位或者与PLC没有通讯上。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可是我的PWS6600和PLC的通讯是完全正常的,PWS上面的数据显示PLC中数据寄存器的内容,显示结果也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PWS有地方要设置啊,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定义的交替型按钮也是按不下去

楼主:
PLC的程序应该也没有问题的,我们买了复位按钮,操作时候都是很正常的,可就是触摸屏上面的保持型按钮有问题,按一下是ON,但是手没有拿开它会马上自己变为OFF,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能设置的地方都试着改过了,可是还是不行,真的希望能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C:
 leewei:你能不能把你的触摸屏与PLC的程序让我看看.急需!谢谢拉!!!

网友C:
我邮箱是guozhaoliang0429@163.com

网友D(2007-07-19):
可能是你在程序中复位了按钮,还有就是HITECH的按钮要读取状态的,你有没有设置

网友E:
我用到现在还没遇到斑竹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