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87电流波动

楼主(2007-05-08):
6RA7087-6DS22驱动355KW,866A,440V,1200转Z4直流电机,电流波动不稳,从70%到90%跳动,三相略有不平衡。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重新做优化

网友B:
转速是否稳定?

网友C:
做优化时,要卡住电机(此时没有什么力矩的).

专业销售西门子传动产品,有问题欢迎沟通.  13396654393 蔡云强

网友D:
转速、电流都突降又是为什么

网友B:
转速、电流都突降又是为什么?

这种可能性不应该是传动设备的问题

楼主(2007-06-12):
转速稳定,重新做优化无作用,调整P155,P156没效果,换590基本稳定!请大侠指点!

网友E:
主要是电流环优化

网友A:
优化 互感器 主板

网友F(2007-07-16):
你用示波器看看输出的波形怎么样?
然后再来分析一下

网友G:
我看主要是传动部分有问题,但最好是做优化,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可以有利于排除故障。

网友H:
电流环优化重做

网友I(2007-08-19):
 电流环优化不成功F051

网友D(2008-01-09):
是整流器输入电压低或者是触发角(看是用的什么整流桥)的问题

网友J:
报f051?应报f050吧

网友K:
所有优化做一遍

网友L(2011-10-12):
检查系统参数,电流反馈积分时间设置。

网友M(2011-11-19):
先把电流环做稳定了,再做速度环。

网友M:
这是一个运行时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