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油泵马达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7-05-08):
请问各位注塑机生产厂家:
    你们变频器的转速控制模拟量输入信号是直接从控制器(电脑)输出的流量和压力信号中分出来的呢?还是外加控制板另外处理?

(一般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是0-10v或0/4-20mA),而国内电脑如Techmation一般输出PQ是电流信号0-800mA,欧洲控制器0-10V,请问这个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2009-03-06):
龙翔液压油泵(深圳)工贸有限公司. 是代理国外知名品牌液压元件和设计、制造液压泵浦元件, 广泛适用注塑机/压铸机/油压机/船舶机械/工程机械等…供应与维修.公司代理新产品有以下品牌日本油研YUKEN、美国威格士VICKERS、日本东京计器(东京美)TOKIMEC、德国力士乐REXROTH、
日本大金DAIKIN、日本不二越NACHI、等知名品牌供您选用。
本公司主营产品分八大类详细请看以下系列.
1. 日本油研YUKEN子母叶片泵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
叶片泵及配件: (S)PV2R1、PV2R2、PV2R3、PV2R4、双联叶片泵(S) PV2R12、PV2R13、PV2R14、PV2R23、PV2R24、PV2R33、PV2R34、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AR16、AR22、A10、A16、A22、A37、A40、A45、A56、A70、A80、A90、A125、A145、等其它型号.
2. 美国威格士VICKERS子母叶片泵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
叶片泵及配件列(Q)V10、V20 、20V、25V、35V、45V、双联叶片泵2520V、3520、3525V、4520V、4525V、4535V、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PVQ5、PVQ10、PVQ15、PVQ20、PVQ25、PVQ29、PVQ45、
PVB系列齐全PVB5、PVB10、PVB15、PVB20、PVB25、PVB29、PVB45、、、
PVH系列齐全PVH57、PVH74、PVH98、PVH131、PVH141、等其它型号、、、
3. 日本大金DAIKIN柱塞泵及配件.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V8A、V15、V23、V38、V50、V70、、
VH、VZ15、23、38、50、70、80、90、120、140、、、、
4. 德国力士乐REXROTH柱塞泵及配件.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A10VSO10、A10VSO18、A10VSO28、A10VSO45、A10VSO71、A10VSO100、A10VSO140、、SYDFE -20/SYDFEE-20/ 18、28、45、71、100、140、、、
A10VSO28 45 71 100 140DFR1/31R-PPA-12N00
5. 日本不二越NACHI 柱塞泵及齿轮泵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PVS-1B-16(22)N(P)、PVS-2B-35(45)N、PZ NACHI不二越PVS、PZ、PZE 、PZS:16/22/35/45/63/70/100/130/180…系列
6.日本东京计器TOKIMEC (东京美) 子母叶片泵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
叶片泵及配件(S)SQP1、SQP2 、SQP3、SQP4、双联叶片泵SQP21、SQP31、SQP32、SQP41、SQP42、SQP43、三联叶片泵SQP211、SQP321、SQP421、SQP431、SQP432、、、
变量柱塞泵及配件:P8V、P16V、P21V、P31V、P40V、P70V、P100V、P130V、、
7.维修各类品牌柱塞泵:
 日本YUKEN油研A16/22/37/45/50/40/45/56//70/80/90/145…系列
 美国VICKERS威格士PVH、PVB、PVQ、16/32/40/45/63/74/81/98/131/141..系列
日本DAIKIN大金V、VR、VZ、HV 15/23/38/50/70/80/90/120/140…系列
德国Rexroth力士乐A10VSO、SYDFE-20/SYDFEE-20/..18/28/45/71/100/140系列
日本NACHI不二越PVS、PZ、PZE 、PZS:16/22/35/45/63/70/100/130/180…系列
日本TOKIMEC东京计器SQP211、SQP321、SQP421、SQP431、SQP432、系列
日本TOKIMEC柱塞泵P、PV、PH:8/16/21/31//40/71/80/92/100/130/170/…系列
买油泵找龙翔液压油泵 联系电话 13620900903 13714663870 0755-21307110

网友B:
一般是直接控制,有些也加f放大板,电脑有0-10电压和0-800MA电流输出,具体看控制什么?如果接PQ阀就用电流的,接伺服阀或变频器就多半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