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急!):电机扭距,转速,功率转换方法

楼主(2007-05-08):
单位现有一台350KW的电机,扭距为36KN.M,控制系统为西门子变频控制,由于电源容量的限制,只能通过调节变频控制系统的参数,使其输出功率在250KW范围之内,但设定后不知道扭距为多少,转速为多少。
请问如何计算功率,扭距,转速三者关系?
急!!
期盼您的回复

网友A:
T=9550*P/n
T--转距..单位:Nm
P--功率..单位:Kw
n--转速..单位:rpm(转/分)

网友A:
搞错了吧?电机出力扭矩应该是3.6KN.M...

楼主:
太感谢了,是36KN.M,这是我们钻井用的顶驱配的电机,扭距很大
谢谢啊

网友B:
这个好像教材上有的

网友A:
电源是发电机吧?
很高兴认识你..我的QQ:147383145.我是专门做变频/PLC系统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