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问题???

楼主(2007-05-08):
请问三菱PLC编程软件GX7有没有中间变量D(文本显示器调用)可以在PLC中设置初始值;类似于S7_200的数据块功能

楼主:
是不是在软元件内存中设置???

网友A:
可以的。PLC有M8002(FX的。Q的好象是SM402),让它赋值给你要的D。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2007-11-22):
但是PLC拨码开关拨至“stop”,再拨至“on”赋值的D又恢复原值。而需要改动的值只能在运行时修改,不能固定在寄存器中。S7_200只有在重新下装程序后才会恢复原值,而在PLC开关后原修改的值会存在寄存器中。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QPLC这种功能是可以用的

网友C(2008-06-16):
SM402是什么样的软元件啊?

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D:
可以设;

用PLC的第一个扫描周期给他赋值;用文本可以在运行时更改;

网友E:
三菱Q系列的直接用SM1038赋初值就行了!

网友F:
补充 楚留香所说。
1.PLC 开关从STOP---ON,,,是FX系列的PLC,,是PLC  CPU断了电 。。  而且中间寄存器区设置为掉电不保持或PLC没有掉电保持这功能。只要是PLC不掉电或可设并已经设置为掉电保持,则设置的寄存器数据状态不会改变。
2.对于S7-200,如断电好寄存器状态没有改变,那是因为设置为掉电保持。

对于设置初始值 ,1.可以直接在内存中设置,程序下载后,只要PLC电池有电。 2.添加几行赋值程序。

网友F:
发完看错了几个地方。 。
1.断电后寄存器状态没有改变。
2.可以直接在内存中设置,程序下载后,只要PLC电池有电,程序丢不了,就没有问题。

同时发现, GONGKONG以前不支持火狐狸,现在支持了, ,但对帖子的复制粘贴不是太好用。

网友G(2009-07-27):
怎样将三菱FX系列PLC的没有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设置成掉电保持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怎样将三菱FX系列PLC的没有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设置成掉电保持型?

三菱PLC有掉电保护的数据寄存器,为什么不用?

拿FX1s-20MR来说,D128--D255都是掉电保护的

网友G:
谢谢!我只是想知道如何将非保持型的数据寄存器设置成保持型。

楼主:
看软元件定义区间,PLC手册上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