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7-05-08):
图中,KM20与20KMF断开后接通20KMG,这个电路是实现变频到工频的软启动过程。请问这样的电路会否存在诸如干扰的问题。电机功率是90KW。

网友A(2007-08-07):
用软启动器就位代替变频器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主要不在主回路,在变频的设置和变频器的状态,控制电路要与变频器联锁.

网友C:
1、你的电路是正确的,不存在诸如干扰的问题!
2、我建议:
(1)20KMF在变频自由停车后断开,可用一个复合按钮的常闭触点自由停车,常开触点断开20KMF;
(2)20KMF断开后,20KMG才能闭合,不能同是动作,你可以用20KMF的常闭触点接通20KMG的线圈,用20KMG的常闭触点断开20KMF的线圈即连锁;
(3)KM20正常情况下可以不动作(或去掉),KM20、20KMF都闭合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变频器启动电机;

网友D:
20KMf与20KMg使用机械联锁的交流接触器,在变频切换到工频时,有一很短暂的空挡期,此期间变频器交流接触器(20KMf)断开,但是还未与工频连接,此时,电机没有电源供电,电机由于运转的惯性是不会停止运转的接触器,随即工频交流接触器(20KMg)闭合向电机供电.由于有一短暂的空挡期,所以不必担心有干扰的影响.

网友D:
另外建议你可以看一下高层建筑的恒压供水系统具体电路及实物,就可解开你的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