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2

楼主(2007-05-08):
此图中。KM20与20KMF断开后接通20KMG,这个电路是实现变频到工频的软启动过程。请问一下在断开接通的过程中会否有诸如干扰等等的问题存在。电机功率是90KW。

网友A:
此图没问题,可以实现变频-工频切换,但需要联锁和变频器设置配合.为什么用变频器做启动用?降低了设备的可靠性.有些设备要求软起、软停,如有些大型水泵,宜采用晶闸管的软启动器,启动和停止均投入软启动器。

网友B:
注意,变频启动的时候是先接通变频器上口的接触器再给变频器启动信号,停止的时候顺序相联系相反,还有,工频和变频切换的时候必须先停车再启动否则会出现直流过流报警,或者设置捕捉再启动。

网友C:
对,变频启动后切工频,没什么问题,但是变工频切换的时候用中间继电器联锁下,否则380V进入变频直接炸机.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停车问题,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为什么要变工频 直接用变频器带着运行就行了
这样反倒容易出故障

网友E:
是没问题,但你要考虑变频输出和工频的相须
最好工用变频或软启动

网友F:
软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G:
是呀,直接用INVERTER启动就好了,你这样就要考虑两者联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