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7-05-08):
我使用accelus CME2 驱动器控制音圈电机进行加速匀速减速运动,采用pwm方式驱动,为什么得到的电流曲线存在很大的波动?这个驱动器可以使用线性驱动方式么?

网友A:
采用pwm方式驱动,为什么得到的电流曲线存在很大的波动?
有没有采用模拟量控制,进行对比下呢?

网友B:
音圈电机的行程有多大?
所谓的“加速匀速减速运动”是单向运动还是往复运动?
“电流曲线存在很大的波动”,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的波动?

驱动器既然为PWM输出,估计一般不会再同时提供线性驱动,除非功率很小。

楼主:
电机的行程6.414mm,采回的数据是单向的数据,我不太明白你说的“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尺度上的波动”用什么衡量,本机构20ms稳定,1ms波动3次。

楼主:
pwm驱动器的模型一般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B:
“模型”问题我也不清楚,楼主可以查阅书籍或文献。

既然已经有了“20ms稳定”指标,原本问你的“时间尺度”问题看来你已经在测量中考虑过了。

“6.414mm”的行程,走一个单程需要多少时间?另一个问题是:波动是“机构20ms稳定”之后观察到的吗?一般而言,PWM的载波频率不会太低,既然是“1ms波动3次”,也就是说波动频率达3KHz,远低于PWM频率,估计是:
1.电流环参数不合适,震荡了?如果允许的话,适当减小其增益试试;
2.外环指令不够均匀,导致内环运行不匀,不知系统运行于何种模式,试着查找和改善外环指令的均匀性。

楼主:
购买的驱动器内部的结构不知道,如何调整参数呢?目前使用的是PID调整,是说调整PID的参数么?“6.414mm”的行程,走一个单程大约需要15ms时间。波动是在“机构20ms稳定”之后观察到的,就是用5ms的时间基本稳定,但不是完全平稳下来了。

网友B:
“购买的驱动器内部的结构不知道,如何调整参数呢?”——这需要你仔细查阅其说明书,看看有什么参数可供用户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另外,驱动与电机是配套的吗?

“目前使用的是PID调整,是说调整PID的参数么?”——目前的PID环节在什么地方实现,上位机?位置闭环?

另一方面,个人认为,这么短的行程,这么短的单程运行时间,电流波动未必一定是电流环有问题导致的,加减速过程本身就会引起较大变化。

楼主:
驱动和电机不是配套的,现在是在上位机里调解参数,但是我认为驱动器里应该自带了调解器。这个驱动器提供命令输入电流和实际输出电流的曲线,得到的曲线中,实际输出电流跟不上命令输入的电流,而且有明显的滞后,这是驱动器中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由于开关元件存在死区么?我想从pwm机理上进行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楼主:
这是我得到的电流曲线,绿色是命令输入,白色是实际输出

楼主:
实际输出曲线明显滞后,而且还达不到命令的电流值。同意版主的说法,电流的波动是由于快速运动造成的,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B:
从你提供的图形看,驱动电流是有滞后,但是滞后有限,基本上就是半个指令波动周期或不到,即不大于1/6ms,推算电流环响应至少不低于6KHz,对于音圈驱动而言不算高
本人以为,从图中可以看出,你原来说的3KHz电流波动,不是驱动的PWM电流环或开关元件的死区直接造成的,而是源于本人提起过得“外环指令不够均匀,导致内环运行不匀”,显然你的电流给定抖动过大,不知该给定是源于速度环,还是位置环一步给出的,无论如何,想办法改进外环算法,包括采样算法,可能会对改进电流指令的平顺程度有所帮助。

至于,“实际输出电流跟不上命令输入的电流”的原因,应该是源于音圈电机的电感对电流变化率的抑制作用,也可以认为是驱动系统(驱动+电机)的电流频响不够快,不知电机音圈电感是多少,驱动器的标称电流频响是多少?有兴趣的话,结合电感和驱动母线电压,可以估出系统的最快电流建立时间,然后对比图形,看看变化率大的几个点是否符合。

另,顺便问一句,做这样的项目,是在企业还是研究机构?(本人估计为后者)

网友C:
我估计你用的应该是COPLEY驱动器,你是哪的 ?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D(2008-02-20):
问下COPLEY 中国的技术支持-朱先生。邮箱:info@copleycontrols.com.cn   我公司专门负责COPLEY人员,技术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