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VEGA超声液位计:是不是超声波角度的原因?

楼主(2007-05-08):
我有一个VEGA52系列的超声液位计,用来检测圆形罐内液体的高度.可是使用时最多只显示大约1米的距离.换成其他超声液位计后则工作正常.罐高大约6米.直径大约1米5左右.我查看过罐内情况,液位计下方没有障碍物.我把该液位计换到其他方型罐后,这个液位计可以正常工作.请问是何原因?是不是超声波角度的原因?

网友A:
我认为是你没有将表的必要参数设定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哦!

楼主(2007-07-05):
请问是哪个参数呢?

网友A:
你没有描述其他罐得情况 以及安装得情况 我不好完全下结论
不过如果从现有得条件看 是你仪表得 量程 零点 盲区等参数没有设置。建议你设置1下,不清楚就联系我。
顺便问1句:
1、VEGASON52是已经停产得型号了 你们怎么刚开始用?
2、谁给你供应得货物怎么不负责设定、调试?
我得 QQ11190424

网友C:
谁有52的说明书,天威的网站上只有60系列的,最好是中文的,不行英文的也凑活。她奶奶的,都用了几年。

网友A:
呵呵 都用了几年 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的1个工厂SON52的 已经用了7年多了
你要说明书?我有
将你的公司名称 电话 联系人发给我,我传给你。

网友C:
用了几年,出问题了来找俺,原来的资料都找不到了。

网友A:
邵总 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D:
我最近遇到VEGA连续料位计也不好用,很难调。

网友A:
褚先生! 你详细的说1下,你的VEGA谁卖给你的?为什么不提供服务?我很感兴趣!
VEGA倡导的就是简单化操作,根本不用怎么调试 都是很基本的设置
即使是个普通的电工 按照说明书也多能调试完成。
你用的不好请详细说明情况。我分析可能是选型不恰当或者购买的是非正规渠道的产品,供应商不负责任造成的。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

楼主(2007-08-07):
换了一个AMETEK US-21的.一下就好了,不需要做什么复杂的设定.看来还是原先那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