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变频器的四象限运行?

楼主(2007-05-08):
                         什么是变频器的四象限运行?

1、四象限,用两个正交的数轴把平面分成四个部分,分别为四象限;

2、两个数轴分别赋予不同的意义,或者代表不同意义的参数,这时四象限就分别表示参数变化时物体运动或变化的四个状态;

3、凡是运动或变化的状态可以用两个独立的具有相反意义的参数描述的,其状态都可以用四象限来描述;如果是三个参数就不是四象限,而是8象限了;

4、比如,用4象限描述电机的运行状态:首先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转子受的电磁转矩m用Y轴,一个是运转方向n用X轴,那么四象限分别描述电机的四个运行状态分别是: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②象限为反转制动发电状态;③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④象限为正转制动发电状态;

5、比如,用4象限描述整流器的运行状态:首先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变流方向用Y轴,一个是直流电压的极性用X轴,那么四象限分别描述整流器的四个运行状态分别是:①象限为正极性整流状态;②象限为反极性整流状态;③象限为反极性逆变状态;④象限为正极性逆变状态;

6、比如,用4象限描述变频器的运行状态:首先确定两个参数,这时你发现有问题了,变频器的运行状态指什么,变流方向?还是电机的四个状态?整流器的四个状态?逆变器的四个状态?所以定义不同,四象限的意义不同。

如果结合电动机的状态,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变流方向用Y轴,一个是电机运转方向n用X轴,那么变频器的四象限分别描述是: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②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③象限为反转发电回馈状态;④象限为正转发电回馈制动状态;

7、两个坐标数轴的意义不同,四象限描述的状态意义不同;

网友A:
 好

云中客:

网友B:
还是不太理解,改天再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C:
大概理解了!

楼主:
“四象限描述设备运行状态”是一种“表述的”方法,不是一种“工艺”方法!

网友B(2008-02-22):
最好举例子说明四个象限的情况:比如电机正常运转是第一象限,下放重物时是第几象象呢,减速刹车过程是第几象限呢?

网友B:
一般变频器都可以两象限运转,这是哪两个呢?

楼主:
1、如果结合电动机的状态,确定两个参数,一个是变流方向用Y轴,一个是电机运转方向n用X轴;
2、那么变频器的四象限分别描述是:
①象限为正转电动状态;
②象限为反转电动状态;
③象限为反转发电回馈状态;
④象限为正转发电回馈制动状态;

网友D:
“四象限”(正转电动[/b]状态,反转电动状态,反转发电回馈状态,正转发电回馈制动状态)好像有点故弄玄虚。一般的闭环控制的变频器都能快速正转,反转,制动。

网友D:
变频器说穿了就是微处理器控制驱动电路触发可控半导体例如IGBT产生不同频率/电压的波形到电机。频率改变,电机速度就改变了。当然电压也得改变,否则电机效率降低:譬如力矩/发热/噪声等等。

楼主:
  “好像有点故弄玄虚。一般的闭环控制的变频器都能快速正转,反转,制动。”

1、四象限,两个数轴,即两个物理量;
2、一个数轴表示电机旋转方向,一个数轴表示能量传输方向,即“电动”或“回馈”;

网友E:
1、 什么是四象限运行?
2、我们把电机的运行速度方向用一条数轴Y来表示,数轴的正方向代表正转的转数,反方向表示反转的转速;
3、我们把电机的电磁转矩方向用一条数轴X来表示,数轴的正方向代表电磁转矩的正向和运动方向相同即电动状态,反方向表示电磁转矩的反向和运动方向相反即发电状态;
4、2、3构成一个平面坐标系XOY,那么抽油机的电动机正常电动状态处在第一象限(正转、电动),发电制动运行在第二象限(正转、发电);
5、当然到底在第几象限,与2、3规定定义有关;
6、电梯电动机由于正常状态就不断正、反转,上、下都有可能电动或发电,处于四象限运行状态,各个状态能量转换方向不同,控制方向不同;
7、用四象限来描述电机运行状态,是一种方法;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
8、不用四象限的方法描述,而用大家熟悉的正、反转,电动、发电描述是一样,你习惯用什么方法描述都一样;并没有先进、落后的差别,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F(2009-05-05):
谢谢楼主,终于让我明白了四象限的道理

网友G:
学习了,解释的简单明了。

网友H(2010-07-26):
以上电机的旋转方向已经被肯定为其中一个轴了。

另外一个轴就有待说明了。

如果这个轴是指磁场旋转方向。那么第一第三象限类似,没有必要研究第三象限了。

如果……

值得学习。

网友I(2011-05-11):
可以会这样理解吗?第一象限:变频器输出给定频率,电机正转运行。第二象限:变频器不输出给定频率,电机惯性运动。那第三象限:变频器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反转运行。第四象限:变频器不输出给定频率,电机反转惯性运动。能给个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