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模拟量的采集,求助!·

楼主(2007-05-08):
求大家一个问题,我现在通过PLC200,与模块EM235,连接,想通过一个水压探头,产生4~20mA的电流,我想控制水压在0.1mp~0.2mp之间,如果低于0.1mp则启动水泵,如果高于0.2mP,则关闭水泵,请大家帮个忙,我想问问,模拟量应该如何采集,又如何来控制,谢谢了,如果有这方面的例子请发到我的信箱,或者留言,谢谢!fx_08@163.com

网友A:
压力传感器+PLC S7-200+编程

网友B:
看看手册和相关书籍.不要任何问题都依赖别人,稍微有点工程经验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

网友C:
一般西门子模拟模拟量模块0~20mA对应数字0~32000.剩下就不用详细说了吧

网友D:
是恒压供水的控制吗?
建议用PID控制。有厂家用的还是变频器自带的PID调节控制
传感器+PLC+变频器。
模拟量的采集可以看S7200的帮助文档

网友E:
计算出Kpa压力所对应的PLC数字量,然后计算就行了

网友F:
对要加压力传感器,用QBE2002.西门子系统融合较好.

网友G:
根据你的要求,只要两个压力开关就可以了,可以不用模拟量的。

网友H:
同意楼上啊,你用模拟量的话,还要模块哦,同志

网友I:
还有成本问题,两个压力开关还没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贵呢!如果不是恒压供水,不管是设计还是工程都可以考虑用压力开关。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K:
用了传感器,可以使用高档的PID恒压控制变频调速。读模拟量可以采用功能模块,也可以自己编程功能模块。随心所欲。QQ:715273343

网友L:
很简单,用CMP指令.

网友M:
有个问题请帮忙.有一个触摸屏控制的FX2N-128的机器换完PLC后,拷完程序运行都正常(别的动作)唯有温度读不出来,联电脑能看到寄存器里的温度在变化.机器外围都正常.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