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安装问题:Windows2000 SP 4 MS04-12 是什么啊,在哪里可以找到阿 ?

楼主(2007-05-08):
WINCC安装问题:Windows2000 SP 4 MS04-12 是什么啊,在哪里可以找到阿 ?

楼主:
安装WINCC时出现错误:没有Windows2000 SP 4 MS04-12 ?

楼主:
请教高手了

网友A:
微软的补丁,在Wincc配套的MSTOOLS光盘内嫩找到该补丁。

网友B:
我们单位的服务器上有个文件 win2ksp4_cn.exe 128M
估计就是你要的东东!

网友C:
去搜索一个补丁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