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怎么才能带2个字节地址?

楼主(2007-05-08):
我的设备超过300个,按照modbus的标准只有一个字节地址。无法实现挂接这么多的设备。我如果加一个字节,那我这个还叫modbus吗?

网友A:
当然不是了,建议组成两条网络.即便是这样,将来每个站的通讯时间也会相对来讲很长。

网友B(2007-09-13):
我现在需要通过modbus协议来实现两台PC机数据传输,我看了好多资料,数据的读/写需要寄存器地址。两台PC机之间传输,应用寄存器地址不太现实吧。哪位大侠知道,能否给点建议啊?我的邮箱:
LL-512@163.com

网友A:
一定要用Modbus的话,将一台PC作为主站,实现Modbus的请求数据帧;另一台作为从站,实现Modbus的应答数据帧.至于寄存器地址对应你的变量即可.比如:
你的变量是通过数组管理的,那么就让他对应的地址为数组的Index即可,反正都是你自己写的程序,只要对应上你的实际变量就行.

网友C:
不按照MODBUS规定肯定不是MODBUS协议了,当然除非你自己定义协议,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