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电厂自动调节系统投入考核状况的思考

楼主(2007-05-08):
摘要:本文分析了热工“三率”检查为电厂热工自动化工作带来的利弊,提出了考核火电厂热工自动调节系统的新思路。同时分析了热工自动调节系统的现状和难点。

关键词:热工三率,自动调节系统,安全性,经济性

1. 自动调节系统检查的现状

电厂自动调节系统一直以来,都受到行业的普遍重视。以前经常进行热工“三率”抽查,或者定期的检查,“热工三率”其中就包括一项自动投入率。应该肯定,“热工三率”(以下简称“三率”)检查,为电厂自动投入工作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中的弊端也渐渐为大家所明确。其弊端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 1.过于机械,强调共性,忽略各电厂的个性。
每个电厂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自动投入的情况也就受到机组环境的影响。比如有的机组,炉膛负压自动调节系统在投入过程中,经常因为一些生产因素,受到干扰。有的锅炉需要打开人孔门进行观察处理,在打开人孔门的时候,导致炉膛负压测量突变。但是这个突变因为不是机组运行造成的,因而可以不予理睬,但是自动就要进行干预。再比如,有些电厂的汽封压力自动一般一个月都难调整一次,没有投入的必要。而我们的“三率”的检查却不管生产运行情况,一概进行统计。因而有些不够科学。
1. 2.对一些重要自动控制系统重视不够。
不管新老机组,对各个电厂都非常重要的几个自动调节系统,却泯没在“三率”里面,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般来说,电厂最为重要的自动调节系统有如下几个:
汽包水位自动调节系统
主汽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一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协调控制
磨煤机综合调节系统
关于二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后面还有叙述。因为情况复杂,不列入。
对于以上自动调节系统,也许各个电厂都可以投入,但投入的质量却有很大不同。并且,正因为这几个重要自动,才使得机组的安全性经济性得到重大提高,电厂最需要投入的,也是这些自动。当然,像高低加水位、除氧气水位等系统也非常重要,但是系统简单,投入容易。机侧最为麻烦的自动调节系统,也不过是若干系统之间互相影响耦合的状况,通过一些逻辑就可以平衡。故不列入讨论。
而“三率”检查中,对于这些系统重视不够。
1. 3.重要参数指标重视不够
电厂自动调节系统里,一些指标非常重要,而另外一些指标的重要性就相对小一些。比如汽包水位波动范围、主汽压力波动范围、主汽温度波动范围、负荷波动范围等一些参数。这些参数波动的范围一方面影响着机组的安全性经济性,另一方面是衡量自动调节系统的一个重要依据。但是,“三率”中就没有对这些参数的考核。
笔者没有参加过高层次的会议和讨论,不了解一些决定的原因。最近笔者注意到,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科技服务中心、全国发电机组技术协作会(2006年11月四川成都)最近颁布的《全国火电100MW及机组技术协作会 2005年度机组竞赛评比数据汇总表》中,就干脆删除了“热工三率”这一项,单单保留了保护投入率。是不是有笔者所说的这几种可能呢?
我想,“三率”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完全取消自动投入率,也是欠考虑的。

2. 自动调节系统对电厂的经济性安全性的影响

自动调节系统对电厂的经济性和安全性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现在的新建机组大多考虑了对人员数量的要求。那么只有自动调节系统投入得好,才有可能精简人员。否则,运行人员在各个参数之间疲于应付,不光要影响经济性,也要影响机组的安全性的。
下面,就几个重要系统,试分析其经济性和安全性:
2. 1.汽包水位调节系统
该系统是电厂最重要的自动调节系统之一,汽包水位也是锅炉重要参数之一。锅炉操作人员也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关注。如果汽包水位过高,将会引起过热蒸汽带水甚至满水。使得蒸汽品质恶化,汽轮机叶片遭受冲击;汽包水位过低,将会干锅,破坏水循环,甚至烧坏水冷壁。
有的电厂给水泵-执行机构线性曲线不够理想。笔者所在的单位,在50%开度左右,每改变1%的开度,给水流量变化>30吨/小时,而过了这个区域,流量只变化10~20吨/小时。如果此时自动投入情况不好,那么会给运行调节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有操作失误的可能。操作失误带来的可能就是汽包“干锅”或者蒸汽带水甚至满水。危害是很大的。
2.2.主汽压力自动调节系统
许多情况下,都把该系统归入了协调控制系统之内。因为这个系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单列出来。主汽压力因为控制的是给粉量,因而对炉膛燃烧影响比较大。主汽压力不稳定的话,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要影响机组负荷,其次要影响一、二次蒸汽温度,使得这些参数波动。有些锅炉,比如武汉的135MW440T/h中间储藏式锅炉,主汽压力波动会引起一次气温大幅度波动。
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主汽压力波动过大,还会影响到整个机组的安全性。目前电厂机组的安全保护工作已经做得很完善,汽压超高的话,会有相应的安全阀及旁路系统动作,以降低汽压。但是,一方面对空排气噪音扰民,另一方面也会降低经济性。
好的主汽压力调节系统除了参数稳定以外,至少可以做到汽压极少超高甚至不超高。
2.3.汽温自动调节系统
汽温自动调节系统包含若干个系统,根据各个机组的情况而定。大的方面,分为一次汽温和二次汽温自动调节系统。一般来说,共包括如下几套系统:一级减温两套,二级减温两套,一级再热减温两套,二级再热减温两套。共八套自动调节系统。再热减温根据各机组情况有所不同。
汽温系统是在经济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主汽温度过高,过热蒸汽管道、阀门、汽机喷嘴、叶片等设备和部件的钢材,就会存在加速蠕变的可能。严重的超温,甚至可能使得锅炉爆管;反之主汽温度过低,又会影响机组的经济性。“对于亚临界、超临界机组,过热汽每降低10℃,发电煤耗将增加约1.0g标煤/(kWh)。再热气温每降低10℃,发电煤耗将增加约0.8g标煤/(kWh)”(注1)。另外一种表述是:“大约每降低5℃,热效率会下降1%”(注2)。对于不同容量的机组,影响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2.4.协调控制
协调控制可以综合平衡机组负荷和主汽压力等波动的因素,对机、炉参数进行综合协调地控制,最终使得负荷和汽压都能够安全平稳地运行。尤其是在机炉有较大扰动的时候,比如升降负荷、汽压波动等情况下,协调系统能够使得各项参数都波动不大,从而使机组能够更快速地升降负荷。协调控制是火电厂最复杂的调节系统。(这里仅仅论述自动控制方面)
2.5.磨煤机综合调节系统
目前来说,国内这个系统尚不成熟。在磨煤机内实时存煤量、各风门及参数的自动控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待克服。有许多厂家或者研究单位在这方面都作了许多工作。但是笔者尚未发现完全成熟的能应用到各火电厂的系统产品。
笔者首次提出,将整个制粉系统的控制,列入一个“综合自动调节系统”来看待。因为其中许多参数、设备互相耦合,互相干扰,非要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考虑不可。故笔者认为这个提法是较为科学的。当然,这个系统一旦能够投入,将不仅仅是一套自动调节系统了。它是多个自动系统的统称。
该系统如果能够完全投入自动,磨煤机综合调节系统的优点是很多的,会影响到锅炉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它可以促进磨煤机连续均匀地满足锅炉燃烧所需要的煤粉;将抵制粉单耗;防止煤粉自然、爆燃;减少锅炉运行人员工作强度等。

3. 自动调节系统设备及程序、参数的现状

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机组都采用了DCS控制系统。国外的DCS系统运行可靠但价格昂贵;国内的价格低,但是运行和维护的工作量都比较大。根据国内的机组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几种状况。首先声明,笔者没有崇洋媚外的思想,也没有贬低国产设备的倾向。只是为了从自动调节系统方面,说明国内企业的现状。(我坚信国内有许多设备的质量丝毫不比国外设备差,比如我曾经在一些网站上力推的上海玉叶仪表有限公司的执行机构,质量可靠耐用,价格低廉。)现在从自动调节系统的角度,将国内机组的状况归纳如下:
3.1.机组、配套仪表设备、DCS系统、编制软件都采用进口知名设备。国外的自动调节系统成熟完备,并且各种仪表、执行机构运行可靠,机构线性良好,各种参数设置合理。笔者没有接触到这些厂家,不了解其中的问题和优点。但是从一些看到的书籍上来看,感觉综合各种因素考虑,这样的机组运行可靠高效,各种自动调节系统设计合理,运行可靠。但是投资也是相当高昂的。
    欢迎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仁给与指点批评。
3.2.国产机组、进口仪表及设备、进口DCS系统,国内编制DCS程序。这一类企业往往采用国内专业的程序编制人员,比如热工调试所等机构。他们也有着成熟的自动调节系统程序编制经验,和相当的参数整定经验。但是在系统编程和调试阶段,有些时候相对粗糙。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自动调节系统有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3.3.国产DCS系统,国内一些经验不太丰富的人员编制的程序。这些企业存在的问题较多。设备之间的匹配不够完善,阀门曲线不够合理,程序编制有可能会存在一些缺陷,参数整定也更为粗糙一些。
不管什么样的机组,他们的维护人员还是国内的。目前,国内的维护人员更偏重于对DCS系统的学习。国内各种论坛刊物上所发表的,也大多是对DCS系统的学习心得、应用经验。很少有人去关注DCS程序的优化、参数的整定。因而造成了国内自动调节系统质量参差不齐、参数整定稍显陌生的现状。一般来说,所有国内企业的自动调节系统整体是比较可靠的。很少甚至不会出现汽包水位偏差过大,蒸汽超压安全阀动作等极端

网友A: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没有人看

网友B:
有一个电厂提出这样2个问题:
   1)我厂现在系统中,锅炉与汽轮机、发电机是高温高压系统与中温中压系统同时匹配运行,情况复杂。请问贵公司如何投入自动控制?
   2)我厂是抽凝机与抽背机同时运行,在供汽量波动较大时,高温高压系统与中温中压系统要同时调整,请问贵公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问题希望贵公司能够给予答复。

 我们是这样答的:
  汽轮机,减温减压器都属于调节响应比较快的系统,一般用常规PID调节(DCS能轻易实现)即可,汽机系统各系统之间的匹配及联锁动作的实现比较简单(应是DCS的基本功能)。

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征对是 大滞后、多输入、多输出的复杂系统的模拟量调节(DCS系统不可能实现的功能),如锅炉热效率的最佳寻优、锅炉对外热(电)用户负荷变化响应的最佳寻优、已及对多炉多机的母管制热电联产的电厂各锅炉负荷的最佳分配方案。

这些牵涉到 锅炉总热量指令的准确预估,各锅炉热量信号的准确计算,大滞后系统的模糊控制的建模。
http://www.autoyx.com/icpower/01.htm

网友C(2007-06-22):
发电厂凝结器、低加、除氧器等液位测量系统的应用
一、 凝结器、低加、除氧器等液位测量系统的现状
各电厂凝结器、低加、除氧器等液位测量和控制仪表传统采用:电接点、磁翻转、差压变送器等几种方式,且存在不同形式的问题简述如下。
1、 电接点为分段测量,精度不够,易渗漏、易结垢,维护量大;
2、 磁翻转磁柱易损坏,多用于就地显示;
3、 差压变送器
a、凝结器使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因渗漏、负压造成测量不准,且不易查
找;
b、在凝结器变送器检修后投入时,凝结包、测量管路需采用反上水等
方法将差压变送器投入,比较繁琐,且需要较长的稳定期;
c、凝结包靠自然冷却凝结时间过长造成的液位不能正常显示,造成运
   行部门一段时间内无正常水位监控;
d、差压变送器测量管路、凝结包、接口过多,增加了故障隐患。
根据以上几种测量方式存在的问题,我公司经过大量的试验,吸取了国外先进技术,研制成功了针对凝结器、低加等液位测量装置。该测量装置采用国外进口的传感器,智能调整设定,可选现场显示等功能。

网友C:
发电厂凝结器、低加、除氧器等液位测量系统的应用
我有产品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兴趣请给我发邮箱地址,共同探讨!
tjswplj@126.com

网友C:
你的产品有那么牛吗????

楼主(2009-03-04):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电厂提出这样2个问题:
   1)我厂现在系统中,锅炉与汽轮机、发电机是高温高压系统与中温中压系统同时匹配运行,情况复杂。请问贵公司如何投入自动控制?
   2)我厂是抽凝机与抽背机同时运行,在供汽量波动较大时,高温高压系统与中温中压系统要同时调整,请问贵公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问题希望贵公司能够给予答复。

 我们是这样答的:
  汽轮机,减温减压器都属于调节响应比较快的系统,一般用常规PID调节(DCS能轻易实现)即可,汽机系统各系统之间的匹配及联锁动作的实现比较简单(应是DCS的基本功能)。

我们做的工作主要征对是 大滞后、多输入、多输出的复杂系统的模拟量调节(DCS系统不可能实现的功能),如锅炉热效率的最佳寻优、锅炉对外热(电)用户负荷变化响应的最佳寻优、已及对多炉多机的母管制热电联产的电厂各锅炉负荷的最佳分配方案。

这些牵涉到 锅炉总热量指令的准确预估,各锅炉热量信号的准确计算,大滞后系统的模糊控制的建模。
http://www.autoyx.com/icpower/01.htm

回答的很好!看样子这个厂对于普通的调节系统调节起来都困难